LPC1788为什么数据手册里面说SDRAM最高80MHz?

楼主(2013-05-25):
RT,实测EMC频率=CPU主频=120MHz,通过完整读写测试无压力啊,求解。

网友A:
楼主怎么实测的?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实测的?上图看看。

用官方的SDRAM例程,完整读写验证两遍。

网友:
手册哪里写了最高80M?我怎么没发现

网友B:
楼主能跑到120M的SDRAM? 手册上写得是12.5ns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跑到120M的SDRAM? 手册上写得是12.5ns的参数。

EMC频率120MHz CAS=2 RAS=1 跑完测试没问题,可能算超频了

网友B:
几层板?是否做了阻抗匹配。哪个批号的芯片。我的最高跑到96M,在往上就不行了。我的是6层板,并做了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层板?是否做了阻抗匹配。哪个批号的芯片。我的最高跑到96M,在往上就不行了。我的是6层板,并做了阻抗匹 ...

双面板,无阻抗匹配,SDRAM部分甚至有两条飞线(设计失误),批号是哪个?
芯片上写着
LPC1788FBD208
SM6174。1       05
ZSD1139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层板?是否做了阻抗匹配。哪个批号的芯片。我的最高跑到96M,在往上就不行了。我的是6层板,并做了阻抗匹 ...

芯片是从你地方买的啊,板子是别人地方买的

网友:
我的也120M跑了N久了

网友C:
我的如果不在SDRAM里面跑代码也没有压力,如果代码放SDRAM压力很大,经常性跑飞. 不解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如果不在SDRAM里面跑代码也没有压力,如果代码放SDRAM压力很大,经常性跑飞. 不解中. ...

ddr不大稳定吧,你用仿真器先去访问一下,隔老远分别修改几个地方,看有没有异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dr不大稳定吧,你用仿真器先去访问一下,隔老远分别修改几个地方,看有没有异样 ...

修改没问题,存放数据没问题。就是跑代码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修改没问题,存放数据没问题。就是跑代码有问题。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所以决定按照数据手册上限制在80MHZ以下,也就用了主频的一半,60MHZ。这样就很稳定了,没出过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所以决定按照数据手册上限制在80MHZ以下,也就用了主频的一半,60MHZ。这样就很稳定了 ...

我跑96M也稳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