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驱动PC817光耦失败,求用过光耦的师傅指点原因。

楼主(2013-05-25):
原理图如下

VCC=5V   继电器是HK4100-5V ,按照PDF手册,导通时线圈电流是40MA左右,按理说PC817可以负载50MA呀
GE1接的是MEGA8的PC0,PC口设置为输出,当PC0 = 0 时测量R8的一端对地是0V,奇怪的事情是 PC0=1时,R8的一端对地居然是 -1.8V
继电器不动作。。。。。。。。

网友A:
真是省成本。您都共地了,还用啥光耦啊,直接三极管好了啊

网友:
PC0推挽输出?1K电阻换200R

网友B:
PC817的传输比大概在50%-200%,就是说按50%的传输比,你要驱动50mA的继电器,你要对PC817供应100mA的电流。
不过看你的电路,PC817都没有起到隔离作用,用个0.1元以下的三极管会高明有效得多。
继电器的驱动只需要用三极管驱动即可,不需要光隔。
电路中C8也不需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817的传输比大概在50%-200%,就是说按50%的传输比,你要驱动50mA的继电器,你要对PC817供应100mA的电流。 ...

能不能给个隔离的电路图看看哈,谢谢了哈

因为继电器负载是220V的,所以想隔离1下,以前带DC直流的东东就是用个NPN了事。现在上AC220V,想安全1点。。。。。。

网友:
1K电阻换成200~300光耦应该能导通,你的电阻太大,而且印象中此类光耦最大驱动电流是20ma不到吧,继电器驱动不了

楼主:
嗯,明天试试了,实在不行就干脆拆掉光耦,直接上个NPN了

网友:
请将光隔的K端接到MCU的Io,A端接电阻接+vcc。

网友:
这类光耦最大驱动电流小于50ma,驱动继电器不太够,另外光耦驱动电流大概十几毫安,io口直接驱动不够,需要加三级管
另外提醒楼主一下,这些东西光耦手册上都有,有问题了先看看手册

网友:
呵呵,没用过光耦的听听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省成本。您都共地了,还用啥光耦啊,直接三极管好了啊

+1111111111

网友:
PC817驱动继电器并不合适,建议使用4N30或者4N33

网友:
光电耦合器一般直流用TLP521或4N25;交流用2505;高速用6N137等。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老师指点,等下一板改改光耦试试

网友:
光耦起不到作用了

网友:
把pc817直接替换成tlp627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光偶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