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生产的移动电源原理图和PCB.

楼主(2013-05-25):
本人菜鸟一个,但是支持莫老大的移动电源这个分论坛。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把这个项目做好。

网友:
原理图暂时发现一个地方有错~

网友:
楼上看了,这个怎么样啊,求指导啊

网友A:
LDO给MCU供电及给ADC作参考电压,精度是个问题;
没看到充电电流检测,估计是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O给MCU供电及给ADC作参考电压,精度是个问题;
没看到充电电流检测,估计是删了。 ...

1、LDO精度其实不是问题 431精度也没高到哪里去2% 1% 最高也就0.5% 一般厂家考虑成本是不会用后面两种的 所以LDO如果精度有2% 也无所谓了
2、充电电流有必要测么?他的电路应该只要检测电压就行了吧?

其实唯一让我觉得奇怪的就是DC-IN难道这个单片机的输入脚内部有强上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O给MCU供电及给ADC作参考电压,精度是个问题;
没看到充电电流检测,估计是删了。 ...

你以为这种移动电源还会搞个高精度的基准?

网友C:
电流检测也就是个定性罢了……

能有两位有效数字就已经很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LDO精度其实不是问题 431精度也没高到哪里去2% 1% 最高也就0.5% 一般厂家考虑成本是不会用后面两种的  ...

不检测充电电流怎么达到恒流???
DC_IN是检测输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流检测也就是个定性罢了……

能有两位有效数字就已经很可以了

定性???
那说说MCU右下角那0.05欧是干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定性???
那说说MCU右下角那0.05欧是干嘛的?

1、定型的意思就是:知道目前输出的大概是500mA还是1A还是2A就够了

2、一个0.05欧的电阻就能定量了??笑话……………… 出厂精度是多少?温漂是多少?老化速度是多少?? 别忘了你身处的国家,买个0.05R的回来0.06都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检测充电电流怎么达到恒流???
DC_IN是检测输入的,

没输入是什么状态?
充电本来就可以不需要电流检测 输出本来就有芯片做的反馈控制 够了 你以为是什么高端货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输入是什么状态?
充电本来就可以不需要电流检测 输出本来就有芯片做的反馈控制 够了 你以为是什么高端 ...

好吧,麻烦你按楼主的图说说电池(移动电源的电池)没电了怎么充?控制流程又是怎样?
----------
我没说移动电源对手机充电要恒流,事实上对手机充电电流足够,方式是恒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麻烦你按楼主的图说说电池(移动电源的电池)没电了怎么充?控制流程又是怎样?
----------
我没说移 ...

就这么简单
不过我希望你分析下如果USB没输入的时候DC-IN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麻烦你按楼主的图说说电池(移动电源的电池)没电了怎么充?控制流程又是怎样?
----------
我没说移 ...

另外 我只知道如果有输入的时候 DC-IN是会被拉低 不过没电的时候 我不知道会是什么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 我只知道如果有输入的时候 DC-IN是会被拉低 不过没电的时候 我不知道会是什么状态  ...

BAT+接的是电池+极,电池负极通过保护IC、U8/U9/U10、电阻R51、USB1的地形成充电回路;

我想请问:你说Q7会是什么状态???常通?常断???通与断相间???

别说电池放电至3.5V甚至3.0V的时候Q7是常通的哦,给锂电池充电你认为可能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定型的意思就是:知道目前输出的大概是500mA还是1A还是2A就够了

2、一个0.05欧的电阻就能定量了?? ...

先不说什么精度啊温漂啊老化速度之类的,我只想请问MCU右下角那个电阻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AT+接的是电池+极,电池负极通过保护IC、U8/U9/U10、电阻R51、USB1的地形成充电回路;

我想请问:你说Q ...

谁和你说Q7了 我说的是DC-IN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什么精度啊温漂啊老化速度之类的,我只想请问MCU右下角那个电阻的作用。 ...

DC-IN的电压作者的意思自然是没有充电的时候被拉高,5V输入后被拉低,这样可以控制Q3来开启锂电池充电,不过Q1没有上拉我没想通,你说R51确实会流过电流,如果原理图上的参数没有错的话,这个电阻上会流过800mA的充电电流,当然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意思 也就是本来这里就是为了让输入的地和输出的地做一个小通道或者仅仅是为了短路一下仅因为成本考虑而不是用0Ω的电阻,而使用这个电路中必须购买的最小阻值电阻0.05Ω,你非要说这个是用来检测充电电流的也行 不过这个单片机好像没有多余的引脚能做这个功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和你说Q7了 我说的是DC-IN的电压!!!

当DC-IN有电压输入时Q1的C极拉低,MCU就知道了,还用怀疑么???
我在反驳你对我的观点的质疑,
大家都知道锂电池是以先恒流后恒压的方式充电,我说删掉了电流检测电路,你说没必要检测电流,那请问是怎么实现恒流的?R51又是干嘛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C-IN的电压作者的意思自然是没有充电的时候被拉高,5V输入后被拉低,这样可以控制Q3来开启锂电池充电, ...

没发现PA3是空闲的么?
另,PA6设置为上拉输入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PA3是空闲的么?
另,PA6设置为上拉输入不就行了?

请注意图最右上角的地方!虽然没用 但是人家预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DC-IN有电压输入时Q1的C极拉低,MCU就知道了,还用怀疑么???
我在反驳你对我的观点的质疑,
大家都 ...

恒流充电可以通过检测电压来实现 恒流充电的时候电池电压会缓慢升高 你可以通过检测电压和芯片内部的数据比较或者用程序算法判断 到需要恒压充的时候通过pwm来控制就是
内部上拉牢不牢靠我不知道 我并不太相信通过内部MOS来启动上拉电阻 还是外部上拉更令人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注意图最右上角的地方!虽然没用 但是人家预留了!

反正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
1,USB1输入为恒流源;
2,LZ删掉了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恒流充电可以通过检测电压来实现 恒流充电的时候电池电压会缓慢升高 你可以通过检测电压和芯片内部的数据 ...

好,你说通过检测电压来实现知晓充电电流,一个点在BTV(也就是检测电池电压)就能实现?
另,MCU内部设置输入带上拉怎么个不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你说通过检测电压来实现知晓充电电流,一个点在BTV(也就是检测电池电压)就能实现?
另,MCU内部设置 ...

电池在充电是电压会变化这你不会不知道吧?你可以找个有电流检测的移动电源拆开测一下
内部上拉已损坏 当然也有可能是国产的低档mcu质量不牢靠导致 这直接影响我的判断 另外如果内部上拉损坏会直接影响单片机正常工作 而外部的不会 这无疑是用极低的成本换来了更为可靠的保障 所以外加几厘钱元件成本+几厘钱元生产成本我认为很划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在充电是电压会变化这你不会不知道吧?你可以找个有电流检测的移动电源拆开测一下
内部上拉已损坏 当 ...

通过检测电池电压、上升斜率计算、控制充电电流,特别是在恒流控制,我表示不赞同。特别是容量、老化程度等参数不确定的情况下。

网友:
楼上不要深究怎么多了,这个是量产的东东,必定是非常计较成本的.很多地方是乱来的.毕竟不是自己用,能省就省,不能省也要省.
量产低价货就这德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检测电池电压、上升斜率计算、控制充电电流,特别是在恒流控制,我表示不赞同。特别是容量、老化程度 ...

我也不赞同 不过人家既然这么做了 说明人家自然有一套说法 不过是对是错 是真技术还是耍无赖 至少可以给一个还算可认知的结果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性???
那说说MCU右下角那0.05欧是干嘛的?

这个原理图没有做充电电流检测的功能,要检测充电电流在充电部分用充电IC比较好。0.05R的电阻是检测负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PA3是空闲的么?
另,PA6设置为上拉输入不就行了?

PA3是做主动检测负载用的,当插上负载不用按按键MOS管导通给负载充电。

网友:
讨论这么激烈?

网友:
现在移动电源有得做?

网友:
有讨论才有进步,学习这种精神。5V/1.2A输出D2用SS34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性???
那说说MCU右下角那0.05欧是干嘛的?

MCU右下角 这个电阻就是充电电流采样电阻。
充电电流检测AD口可以和OUT-I-2共用。

网友:
我的理解R50,R20,R30就是电流采样电阻,用AD采电压,用I=U/R算出电流

网友D:
有一点不理解就是为什么采样后不做电压放大?

网友:
我也做了个移动电源,有空也分享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一点不理解就是为什么采样后不做电压放大?

省成本,又要便宜又要东西好,这种事就很为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省成本,又要便宜又要东西好,这种事就很为难。

这样做,小电流几乎是检测不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小电流几乎是检测不到的!

充电截止电流取最大充电电流的十分之一。
若以1A恒流充电,那么差不多在100mA左右充电结束。
这电流也不算很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充电截止电流取最大充电电流的十分之一。
若以1A恒流充电,那么差不多在100mA左右充电结束。
这电流也不 ...

我的意思是小电流的时候,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太低,AD采集的时候容易受到干尧,而无法采集到正确数据!!!!

网友:
待机很有问题,漏电应该偏大,此设计..
因稳压从电池出..且接于LED到MCU,,稳压芯片常时间处于工作...这样整体的漏电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小电流的时候,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太低,AD采集的时候容易受到干尧,而无法采集到正确数据!!!!

不知道mcu的ad分辨率是多少。也许分辨率比较高。

网友:
现在市面上的移动电源。良莠不齐。什么都有。有点连电感都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什么精度啊温漂啊老化速度之类的,我只想请问MCU右下角那个电阻的作用。 ...

这个电阻有点NC,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阻有点NC,晕啊

当使用USB2时,检测输出电流使用电阻R51+0.025(R50&R20);
当使用J3时,检测输出电流使用电阻R51+R30;
刚开始以为删掉了对移动电源充电时的电流检测,谁想得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使用USB2时,检测输出电流使用电阻R51+0.025(R50&R20);
当使用J3时,检测输出电流使用电阻R51+R30;

嗯!确实如此。
不过R51主要还是为了单点接地的样子。
看大家讨论,很涨智慧啊

网友:
单片机供电时VBAT作为输入的,当电池彻底放电之后,大家想过接着怎么继续充电?给移动电源充电,MOS管Q3还能导通么?电池没电啊,单片机不工作啊

网友:
而且这个移动电源放五天八天的,自己都放完电了,玩个屁

网友:
如此火爆的讨论!

网友:
楼主用的是HT46R064?

网友:
各位老大威武,在精密元器件上,国产太国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