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华硕A84S笔记本开机很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26):
配置如图所示。
每次开机进入桌面画面后,卡在那里,似乎要几分钟才回过神来,有时需要5分钟左右,不知道在忙什么,呵呵。卡完后就比较流畅了。这个配置也还不算低了,大伙给支支招,谢谢了。

网友A:
重装系统看看吧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什么系统还原之类。记得VISTA有这个设置,每次开机都保存机器当前的系统状态什么的,记得我使用的时候就是你说的这个状况。

网友:
系统或启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什么系统还原之类。记得VISTA有这个设置,每次开机都保存机器当前的系统状态什么的,记得我使 ...

至少我没有设置,系统有没有自带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看看吧

请推荐一个好用的win7版本

网友C:
配置可以丫,启动时间多长呀。

网友C:
硬盘可能有问题吧,看看进入桌面后,硬盘灯是不是狂闪。卸载杀毒软件,360软件后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可以丫,启动时间多长呀。

进入到桌面很快,30秒左右,进入到桌面后就卡住了,要几分钟才能反应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可能有问题吧,看看进入桌面后,硬盘灯是不是狂闪。卸载杀毒软件,360软件后再看看。 ...

安装有瑞星杀毒软件和360卫士

网友D:
把瑞星和360杀了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瑞星和360杀了 试试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