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首飞,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5-2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xOTYyMjUy.html
四轴首飞,平衡还算可以,就是往一个方向跑,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求解释,求指导。 (只做了俯仰和横滚的角度解算,航向角还没加,油门推上去就这样了)

网友:
给力啊,可以起飞了,放到操场上是非撒,别撞坏了。往一个方向偏,那肯定是平衡没做好撒,

网友:
表示视频有些卡~貌似你们有希望在正常时间毕业了

网友A:
增益,调一下,我原来也是这样摔坏的(一直朝树上飞,关了油门,就从5米高坠落)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调一下,我原来也是这样摔坏的(一直朝树上飞,关了油门,就从5米高坠落) ...

谢了!现在搞定了,效果还算可以。感觉更主要的是操作还是不熟练。

网友(2013-11-25):
考虑一下平衡问题吧,确定一下四轴的位置。如果有条件的话先用ANSYS做一个模拟看看情况

网友:
因为俯仰角和翻滚角与航向角是会相互影响的,所以必须要加航向角控制的,否者想稳定佷困难~

网友(2014-08-19):
Kp太小了

网友(2014-09-28):
PID还是调的不够好,姿态那块不知道你弄的怎么样,其实还可以通过遥控器微调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