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ftp我安装了,为什么输入 netstat -a | grep tftp没反映

楼主(2013-05-26):
问,tftp我安装了,输入setup,然后看那里面也有tftp,前面的[ ]里面有 * 号。
不知怎么回事,为什么输入 netstat -a | grep tftp没反映。
请大家帮忙,谢谢,我初学,问的问题有点幼稚,请见谅,呵呵

网友:
tftp服务启动了吗? 有可能是随xinetd启动的.
/etc/xinetd.d/下面应该有个tftp文件,把disable设置为no. stand alone的tftp就记不清楚怎么配置了

网友:
netstat -au | grep tftp
跳出:
        udp       0          0  *:tf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