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电路?

楼主(2013-05-26):
这是简单的恒压还是恒流电路?小白不太懂

网友A:
电压开关而已。

网友B:
数字开关

网友C:
电源开关,一般恒流电路要有反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开关而已。

谢谢,这算是达林顿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开关,一般恒流电路要有反馈的。

谢谢,这算是达林顿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开关

谢谢,这算是达林顿电路吗

网友:
作为开关用途,达林顿不是这接法。

编辑原因:错别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算是达林顿电路吗

必须不是啊。。

网友:
1   这是一个 开关电路;
2   不是 达林顿电路;
3   应在Q1E极与B极之间添加个100K的电阻,便于提高电路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