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

楼主(2013-05-26):
单片机学的差不多了,想自己做一个开发板,但是程序烧录那块不知道怎么弄,谁能提点建议啊

网友A:
画一个接口  买现成的下载器,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做下载器

网友B:
随便弄个简易下载器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个接口  买现成的下载器,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做下载器

想自己在板子上做一个下载器,这样更方便吧,不知道怎么做额,看别人的开发板,烧录这方面怎么做的没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弄个简易下载器不就完了。。。。。

可以详细一点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自己在板子上做一个下载器,这样更方便吧,不知道怎么做额,看别人的开发板,烧录这方面怎么做的没怎么 ...

下载器淘宝上有卖的啊,难道你想做在开发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器淘宝上有卖的啊,难道你想做在开发板上?

是呀,想做在上边。

网友:
用STC的片子用个232就可以了。
反正串口通信也要

网友:
做个下载器或调试器在板子上没问题的,关键是你的MCU是否支持在线下载和调试器是否能仿制。

网友:
淘宝上很多啊,预留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又没说你用的什么芯片 怎么说详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