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网络不稳定,求帮助

楼主(2013-05-26):
最近经手的一个钢厂项目,有一套485总线通讯设备,前端有16个节点分别挂在5个光端机上(可理解为透明设备)结构描述表格如下:

直连设备采用RVV2*1.0铜缆直接由设备到机房;光端机通讯物理层是光纤,“收-发”一套,接收机在机房主机边上,铜缆连接到主机端口。

这是一套半双工的485网络,速率未知,应该很低不会超过9600。原系统主控和设备设计全部是1/4负载的SP3082驱动,为了增加传输距离,增加了光端机A-E,光端机的485收发器全部使用75176标准负载驱动器。

目前这个网络已经工作了几个月,期间总是会出现随机掉设备、不稳定的情况。
最开始在主机端口1上丢失光端机A挂载的4#、5#通讯,出现故障时同时通讯丢失并能在10分钟内同时恢复,目测光端机的RX灯正常,故障时候TX灯会越闪越暗直至出现设备丢失;恢复通讯的时候则相反:TX灯越眨越亮并正常(对比其他光端机)

后来,在光端机A处、直连设备1#(最远端)并终端电阻,并将光端机接地点从钢构上拿掉悬浮起来,目前近一周主机1#端口的1-5#设备正常。
之前未曾出现问题的主机端口2,最近频繁丢失光端机C上传输的设备7-9#,之前7-9#从未出现过丢失故障。这次并联了衰减电阻,也不能解决,很奇怪。

所有的前端设备都是开关电源悬浮供电,每个光端机外壳都有一点悬浮电压,因为光端机没有提供485地线,所以信号回路都属于悬浮状态未接地。
另外:在出现通讯故障的时候,光端机传输的图像信号从未中断过。

我现在怀疑标准驱动器和多负载驱动器会不会有兼容性问题?请问各位高人:应当从什么思路处理这样的故障?

网友:
看来是星型接法吧,改成总线型的不行,就加485集线器吧

楼主:
机房的结构是星型没错,不过端口2上的光端机设备都在1米以内,而且最近总是只丢光端机C上的设备。
会不会是标准485驱动器和1/4负载485驱动器有兼容性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