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470 如何自动补全代码

楼主(2013-05-26):
我安装了了MDK470,但是突然发现不能自动补全后面的代码了,不出来了,不知道怎么设置的,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2013-09-02):
我电脑里原先装VS2010的,
装了keil4.70之后
选项设置edit>configuration>text completion在symbols affer 前面打上勾可以代码补全的
不知道没装VS2010行不行,你试试吧

网友A:
自动补全代码??
还有这功能??
什么个意思,怎么个用法

网友:
安装VS之后KEIL有自动补全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补全代码??
还有这功能??
什么个意思,怎么个用法

这个功能很爽的,省去很多重复敲击而且减少错误。建议google或者baidu了解详情。很多代码编辑器(比如gvim)都会有这个功能,你一定会喜欢

输入一个或者几个字符,按下CTRL+P,会有个列表

网友:
啊啊啊啊啊,想我向来都是复制粘贴,我勒个去,吃大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很爽的,省去很多重复敲击而且减少错误。建议google或者baidu了解详情。很多代码编辑器(比如gvi ...

话说,楼上大侠,你的LPC1768音频搞定了么??我的STM32F4播放器板子打件完成了,不过程序还停留在硬件接口上,时间太零碎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楼上大侠,你的LPC1768音频搞定了么??我的STM32F4播放器板子打件完成了,不过程序还停留在硬件接 ...

上次说的1768+1541已经搞定

网友:
不需要VS就可以,需要设置一下(LS提到了),另外51的没有这个设置选项,即使都是UV4的I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说的1768+1541已经搞定

效果肿么样??
NXP好使不?功耗多少?WAV么,有没有软解MP3、APE、FLAC之类的??

网友:
NXP当然好使,不然我早就换了。
效果嘛,TDA1541再好也就是TDA1541。我听邓丽君之类比较多,没有更高级器材对比,暂时满足于此。
功耗没有测量,反正AC供电。只有WAV。因为站长以前说过,Hi-Fi只需要WAV!!其它格式没有能力搞

网友:
虽然抵制日货,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是是使用了NXP(Philip)的单片机,不过现在国内用的也蛮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单独设置一个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