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太网上怎么实现SNTP协议?

楼主(2013-05-26):
最近在做一个同步时钟系统,要求在以太网上实现SNTP协议,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以太网,求指导?

网友:
先实现UDP协议,然后就是简单的通讯过程

网友:
sntp相对简单。就那么几十个字节。一收一发的事儿。时间戳搞准了就行了。毫秒级的精度。
udp 123端口上收发数据即可。

网友:
可以先抓抓别人的包看看。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