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看到超级本那价格就来火,拍了个至强八核服务器

楼主(2013-05-26):
呵呵~东西还在路上,回来测试一下性能如何,据店主说可以秒杀I7,东西回来上图

先看看内部工艺,杠杠的

网友A:
响不响?热不热?

网友B:
噪音大不,不大也整一个,我的笔记本有点力不从心了

楼主:
嗯,就等回来测试

网友:
晒晒配置和价格,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就等回来测试

拭目以待。。。

网友:
刀片服务器吗?

网友:
有声卡吗?

楼主:
价格很劲爆,估计以后你会无视笔记本了

这玩意随便加个200块的显卡天下无敌了

网友:
噪音估计不小吧。

网友:
楼主放毒。这个东西就是不便于携带。

网友:
在研?见过那个东西,开开机时就像刮台风一样,噪音大的吓死人,全速运行时声音也是那么大,我觉得得好处是灰尘根本存不下来,都被风吹走了

网友:
价格给透露下,好的话也考虑买,另外评测一下性能和噪音什么的

网友C:
目测是1U的刀片服务器,如果是高端企业级的,噪音不小,如果是廉价的,噪音比普通PC大一些,廉价的性能与PC类似,1U的服务器卖点是省空间,家里没有机架,除非是做桌垫,否则也谈不上省空间
至于性能,我不发表评论,不过对于电力,性能是用电力换来的,所以多交电费是必然的 结果。
如果使用正版服务器系统,比如win2008 R2标准版,系统就得8000块左右

网友:
爆配置和价格啊!

网友D:
记得至强只有6核,没有8核的呀。

网友:
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891527676
看起不错,做等楼主测试,不错的话买个做台式机玩玩·

网友:
噪音太大

网友:
服务器和超级本。。。。有几毛钱的关系啊

网友:
组装的吧?感觉整体做工和戴尔的服务器还差很远。

网友:
这玩意  功率几百W呢

网友:
看上去不错啊 很薄的样子

楼主:
噪音大是因为他是服务器,要保证长期运行稳定,上一次电就不知道要等哪一年关机,回来可以自行改装。

整机耗电据说只有90W,加个独显也就150W。我觉着比台式机还靠谱。

摆放位置,平放到任何台面,上面用玻璃什么的,再铺上一张小桌布,再放上个花瓶,额,你不说的话,没人知道那是个啥

网友E:
擦,看到跑车那价格就来火,拍了辆20吨东风自卸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响不响?热不热?

这种看上去应该是65nm的四核了,热倒不热,65nm温度绝对低。要是那种4U的就是老90nm的电炉子了。

楼主:
LS,呵呵,很形象

网友:
楼上没仔细看标题,
我开始也以为lz拍了个8核的超级本呢,吓死了

网友:
价格多少捏?LZ说下

网友:
放阳台,在卧室都觉得吵,隔壁邻居会投诉你的。

网友:
看那四组暴力扇,噪音应该小不了。不过看图似乎CPU散热器的风路有点不太对劲。

网友:
这种风扇产生的声音那叫一个尖叫。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类服务器不适合家用的。噪音大的像飞机启动,用电也大。

我上面那台戴尔R710噪音控制还算可以,就是开机那半分钟比较吵,自检完风扇降速后就很安静了,当时在办公室装软件跑了一整天也没人投诉。
以前用过组装的服务器,那堆暴力风扇直接就是插到12V上的,没有调速功能,在办公室一开机那简直就是A380般的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上面那台戴尔R710噪音控制还算可以,就是开机那半分钟比较吵,自检完风扇降速后就很安静了,当时在办公 ...

嗯,主要就是加装测温调速功能

网友:
我也想搞着一个的,你先用用,上使用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主要就是加装测温调速功能

1U怎么也是噪音大些,2U就比较安静了。不过机架服务器噪音再小也比不上我台式机的14cm超静音大风扇……

网友:
看到手机那价格就来火,就拍了台笔记本电脑,i5双核4线程。可是...可是苦逼的发现不能打电话

网友:
留个名,好用的话,我也弄一个。

网友:
留名 看楼主评测 好玩 我也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噪音大不,不大也整一个,我的笔记本有点力不从心了

声音大不大取决于你把它放离你有多远,还取决于你耳朵好不好使

网友:
TB二手的大把呢,这货噪音特别大~~~也浪费电费~~~~

网友:
那你可能要失望了,可以秒老I7,秒不了新I7,看他介绍两个L5540可以到E3 V2的性能,但是E3 V2也只是说I5的价格,I7的性能,不过L5420功耗确实非常低.如果实在是噪音大的话,可以改成水冷。如果要上高端显卡的话也可以改成水冷,只是电源的噪声也不小。当然如果实在是受不了噪音的话可以放到隔壁房间,只把显示器的线和键鼠的线牵过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类服务器不适合家用的。噪音大的像飞机启动,用电也大。

我买的是一台dell塔式机。启动时可以把我服务器甲子上面的灰全部吹起来来。声音非常大。但是启动起来后就没有声音了。

网友:
坐等小白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擦,看到跑车那价格就来火,拍了辆20吨东风自卸王

+1

网友:
噪音估计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至强只有6核,没有8核的呀。

10核的都有,比如Intel Xeon E7-887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测是1U的刀片服务器,如果是高端企业级的,噪音不小,如果是廉价的,噪音比普通PC大一些,廉价的性能与PC ...

是1U的机架式服务器,但不是刀片服务器。
刀片服务器是放在一个刀片机箱里的,由刀片机箱集中提供背板和电源。
一般刀片服务器有7U左右的高度,可以放6-12个刀片服务器。

网友:
手机没看到图片,这个……声音不是一般的大,藏起来远程用还差不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上面那台戴尔R710噪音控制还算可以,就是开机那半分钟比较吵,自检完风扇降速后就很安静了,当时在办公 ...

Dell的噪音控制确实越来越好了,刚买的R720,放办公室安装系统时只比普通台式机稍响一点,原来有几台老的HP服务器,那声音真是受不了

网友:
这玩意开起来你会疯掉的。那声音。。。。。。唉,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Dell的噪音控制确实越来越好了,刚买的R720,放办公室安装系统时只比普通台式机稍响一点,原来有几台老的 ...

嗯,在机房那些廉价托管区域是吵得电话都没法听的,而在集团包柜的区域就安静得多,都是IBM, Sun, Dell, HP的好机器……

网友:
等待小白鼠报告

网友:
擦,看到跑车那价格就来火,拍了辆20吨东风自卸王
+1

网友:
想知道 能不能提高quartus的综合速度,不知道楼主能否测一下,本来也想入一个,不知道如此奔放的“个人电脑”是不是能综合速度快一些,谢谢楼主

网友:
公司前一阵买了一台服务器,做ERP的服务器,然后开机半天就被同事联名要求送到机房去,当天晚上就送走了,哈哈

这玩意开机之后就跟飞机起飞的声音一样。楼主自己换风扇吧

网友:
8G内存跟台式机差不多。我们部门刀片上配置的是392G+196G内存。

网友:
支持楼主把机器 改装成油冷的

网友:
等以后有米了, 考虑买个放家里玩扫雷。

网友I:
我家有个IBM P630小鸡,还有一个CISCO路由器跟一个三层交换机。他们哥仨要是一起开机我媳妇就得回娘家了。
这些服务器性能上还不错,关键你用这东西干什么用?我也有计划搞一个做桌面虚拟化的学习训练之用,就是家里实在没地方放了。

网友J:
似乎上面的各位都用过这种服务器,几乎人人都在鄙视它那赛过火箭发射时的声响,真的听过这种服务器的声响吗?做电工的就要实事求是,没有听过就不要瞎评,也不要人云亦云。

网友:
'
一直在犹豫 坐等楼主的结果

网友:
服务器声音确实和飞机相似,起动时像飞机起飞,飞起来以后就好多了

网友:
至强的长处是L2 L3大,记得以前的至强的L2 和cpu是同频的  台式机的不是同频,不知道现在的怎么样了
话说I5 i7那个显卡比较蛋疼,台式机都配独立显卡了

网友:
对台机无爱,还是笔记本才是正道,要便携有便携要性能有性能。而且非常省电。

网友:
哈哈不错,问题是服务器运行电工用的软件,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算了,做个好事给大家普及常识吧,这玩意根本秒不了i7,i7 3770k,超4.5,这玩意只能干看着。

当然,从价格上来看,还凑活。

楼主:
呵呵~暂不发表任何看法,回来测试一下便可揭晓真相,我关键是用来跑虚拟机和存储音视频文件,如果噪音真的很大有意改为水冷,散热排改到外部,机箱全部封闭,气流在内部循环,这样可以极大的降低噪音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cm_id=&pm_id=
这个更牛了,人家是用来当网吧服务器用的,莫非楼主也是~?!?~&……%

网友:
坐等楼主的测试报告

网友:
坐等楼主出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似乎上面的各位都用过这种服务器,几乎人人都在鄙视它那赛过火箭发射时的声响,真的听过这种服务器的声响吗 ...

子非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至强只有6核,没有8核的呀。

双处理器就是商家所谓的8核了,实际是4核心处理器,L5200处理器双处理器超频到3.6GHZ时候软件评测到最新代的I7还是差距不小。默认频率连笔记本的I7都不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噪音大不,不大也整一个,我的笔记本有点力不从心了

肯定大,看那风扇,那么厚,高速风扇,噪音大的

网友:
等了4天了 X德邦垃圾 还在上海原地

网友:
神奇般物流早上来电话叫提货了
成色性能都满意,就是那声音 真的是A380

网友K:
北桥太热,CPU却“一点温度没有”,该死的风扇既然不知道调速 一直那么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北桥太热,CPU却“一点温度没有”,该死的风扇既然不知道调速 一直那么响

不会吧~刚开机时声音是蛮大的,但进自检后就安静下来了啊,我晚上睡觉都是开着的啊,就在床边1米的位置了

网友:
打算在北桥上加个风扇 或者换个大的散热片,“A380”的轴流风扇不知道怎么整 太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家有个IBM P630小鸡,还有一个CISCO路由器跟一个三层交换机。他们哥仨要是一起开机我媳妇就得回娘家了。

CISCO三层交换机也够吵的!

网友:
这年头,都买服务器当台式机了。。。

网友:
今天刚装了台机子,相当文件服务器用,不知道这个配置和价格怎样:

CPU: E3-1230 V2
主板: 技嘉GA-B75M-D3V
硬盘: 希捷 2TB ST32000645NS 7200转64M SATAIII 企业级硬盘
内存:金士顿 4G 1600 服务器条*2
集线器+华硕USB外置刻录机
显卡: 影驰狙击手210 D3
电源: 爱国者550DK  额定400
显示器:戴尔E1912H
散热器:九洲风神玄冰300
机箱:爱国者1365
键鼠:三巨G2
总价:5290

网友:
噪音非常非常大,确实像飞机发动机,如果当普通台式机来用的话..............商家送你防噪声耳机没?

网友(2013-06-25):
搞了一个 启动的时候噪音很大  运行起来还可以

网友:
这东西,那风扇转起来声音很大的

网友L:
照片上看,暴力风扇好像是三洋 San Ace 40 系列,其中 9CR0412S5038 的参数:
电压DC12V,标称电流1.1A(实际工作电流约1A),尺寸40mm x 40mm x 56mm,重量约85克。此风扇特点:转速高,流量大,风压高,功率大,骚音也大,适合在小空间高密度机器散热使用。
内装两只独立电机和风叶,转速每分钟超过10000转,一个正转一个逆转,便产生更高风压。
接线:黑色+灰色接负极,红色+橙色接正极,其它的都不用。

网友:
搞个水冷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照片上看,暴力风扇好像是三洋 San Ace 40 系列,其中 9CR0412S5038 的参数:
电压DC12V,标称电流1.1A(实 ...

就2大1小
1:声音大
2:风大
1:体积小

网友:
北桥特热 可以烧开水(估计是被淘汰的原因吧) 但是居然不死机/或者还不够“热”
我正琢磨着给北桥装个风扇,再把那4个暴力风扇拆掉 另换CPU散热片+蜗轮风扇

网友:
性能咋样??

网友:
很心动啊,价格也不错,………………

可惜,本之外的电脑,估计得过些年才会考虑

网友:
楼主,继续报告使用情况,

网友:
我觉得,还不如上一台i5的Mac Mini,才3千5左右,如果米多一点,上i7,4千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