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 - Buck电路省掉了电感和续流,市场的真实竞争...

楼主(2013-05-26):
前两天跟朋友聊天,其中一个硬件能力良好,程序只能写2K以下的,赶上了移动电源这波,现在出来自己干,卖PCBA,客户众多,过的很滋润。

聊到移动电源,我刚说起如果电路板成本增加1元,性能可以做得很好,被他反驳,说自己的方案优势:Buck电路省掉了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直接PWM控制占空比给电池充电,高端测量电流,我差点楞住。

回来想了一下,在这个‘专用领域’,这样做似乎也没问题:
1. 绝大部分用户是非专业人士;

2. 家里能找到的,具备有USB口的适配器,绝大部分输出1A以下,极少能到2A。(包括PC的USB口)
也就是说,质量好的适配器,会限制最大输出电流,质量差的适配器,最大电流都是虚标的,更‘安全’。

3. USB方案,保证了输入就是5V范围,而电池电压不会是0,所以,压差最坏情况下有3V而已,
再考虑 MicroUSB线、插头、MOS管、采样电阻上的压降和电阻,最大电流也许2A都达不到,对于5-10AH的电池组,最大也才0.4C …这还是最坏的情况。。。
(我手上有电阻1欧多的USB 线)

4. 即使万一遇到用户是用的PC电源DIY出来的5V 给移动电源充电,上述3的因素,足以达到限流的目的。

5. 最坏的情况,MCU是有测充电电流的,如果电流实在太大,停止充电即可。

所以,另外一个朋友对我说,我们之间,你技术最好,但你到这个市场来,肯定打不过他。。。。

因为输入电压能保证在5V范围,电池容量又很大,使得绝大部分时候即使直接充电电流都不会超过0.2C,在家庭使用范围内,你会说这个设计很‘坏’吗?

我唯一的疑问是,这是个非常低端的方案,其高端电流测量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高端测量电流可以拿PNP三极管做;理论上可行,估计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了

楼主:
刚看了楼下这个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5865-1-1.html     已生产的移动电源原理图和PCB
第3项中还得加上 防接反二极管、电池保护 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测量电流可以拿PNP三极管做;理论上可行,估计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了

能否明示?
他说是串个小电阻。
那么肯定是测压差了,估计他的MCU AD只会是 8位的

网友:
LZ你放心,如果PWM速度够快的话,ADC的输入经简单的均值滤波就够了(ADC输入是电压积分)。而且PWM能更好地保护电池(不要以为PWM就是吓人的东西,相反,充电就应该是PWM而不是定压,因为PWM间断充电能让电池有更多时间充分反应,带来的是充得更满)。

网友B:
她的pcba多少钱,你信不信有7元左右的pcb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她的pcba多少钱,你信不信有7元左右的pcba。。。

1A充电,800mah限流输出,5.5左右可以出货的PCBA都有

网友:
LM358 1毛5,B772 1毛2,电阻电容什么的算1毛,恒流充电也只要3毛7就搞定了。

网友:
疯子,锂电池已经够娇贵,还这样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1A充电,800mah限流输出,5.5左右可以出货的PCBA都有

5.5的PCBA?有吗?能透露一下用什么做的吗?

网友:
加上第6点:专业用户或者2、3因素不满足的用户,也不会去买这样的便宜货

网友D:
3年前,那时候刚接触移动电源,做的厂家不多。现在的市场,杂乱不堪,虚标参数、误导消费者、玩文字游戏、无奇不有。
如3楼所说的就是没了电感,而且充电电流不可控;
更有甚者,直接几个电阻串联限流充电,靠保护电路的过压保护后就不充了。。。

网友:
先是插卡音箱,现在又是移动电源~ 一个接一个的被做烂掉

网友:
不用升压了吗。

网友:
budong de piao guo

网友E:
会不会 电流采样 可能直接进AD采 采样电阻可能比较大 0.3R 1A 就有0.3V了   反正不需要精度  也就有几个值就够了吧

网友:
看来这一行也不好做。。水深

网友F:
引用 网友D:
3年前,那时候刚接触移动电源,做的厂家不多。现在的市场,杂乱不堪,虚标参数、误导消费者、玩文字游戏、 ...

+1
的确

自己做的几个LED台灯,就是用5V直接通过电阻给电池充电,也用了1年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
的确

你如何判断是否充满电呢?保护板限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如何判断是否充满电呢?保护板限制?

当然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只能这样了

做技术和做产品真是不一样呀!能怎么省就怎么省。

网友:
+1,自产的根本卖不了,都说贵,都要花哨不要实在。

网友:
PWM硬冲,电池侧没有限流的话容易坏。

网友H:
我见过10块钱的USB接口充电器输出电压高达9V的,所以压差最大不止3V

网友I:
我见过最简单的充电电路,一个防反接二极管(还可以兼充电分压),加一个1.5欧电阻,停充及电池保护靠保护板,按楼主所列的那些因素考虑,这种方案貌似也是可行的,成本无敌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见过最简单的充电电路,一个防反接二极管(还可以兼充电分压),加一个1.5欧电阻,停充及电池保护靠保护 ...

电阻有一定的限流功能,保护板有过压保护功能,所以也是可行的。

网友:
5v 2.5A的線性變壓器,過載可以達到18A……

网友:
高手如云,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 电流采样 可能直接进AD采 采样电阻可能比较大 0.3R 1A 就有0.3V了   反正不需要精度  也就有几个值 ...

应该就是这样了。
如果采样电阻0.3欧, 500mA 时压降 150mV , 8bit ADC, 3.3V 工作时分辨率 13mV,有10个字的变化,足以区分电流的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见过10块钱的USB接口充电器输出电压高达9V的,所以压差最大不止3V

我没有见过这么差的充电器。空载9V,那么短路电流呢?也许只有0.3A。。。。

而且,其功率有限,带负载后电压肯定掉得很快。

网友:
这种都做不大的,我估计明年这个时候,他就不弄移动电源了。好的移动电源都不会是这个方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阻有一定的限流功能,保护板有过压保护功能,所以也是可行的。

最悲剧的是:电源想靠电池保护板,电池想靠电源保护,SO~~

网友:
杯具,足5V/1A输出,足1A充电的PCBA,现在买到3.5都有人说贵了。价格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