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迅盘的问题,用过的请进

楼主(2013-05-26):
本菜鸟的电脑是ThinkPad的L421,去年买的,最近感觉有点慢,在有些论坛上看到许多人推荐迅盘,恳请用过的大侠讲解一下使用感受,提速是否理想?主要是本菜鸟手头紧,买不起固态硬盘,只好出此下策。
恳请大神讲解一下使用中的利弊。

网友:
用eboostr加个U盘就好了

网友:
装个SSD,然后把光驱拆了,装个硬盘。

网友A:
BIOS里面开启询盘,安装vista或者7系统就能默认使用了。XP不行的。我的X61有个内置的2GB询盘。

网友:
xp下装ibm的驱动~但是还是买ssd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开启询盘,安装vista或者7系统就能默认使用了。XP不行的。我的X61有个内置的2GB询盘。 ...

感觉迅盘提速明显么?

网友:
不明显,忽悠人的产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迅盘提速明显么?

没有任何感觉。测试速度也感觉不到任何变化。不过现在还是换成固态硬盘了。298买的64GB三星P810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感觉。测试速度也感觉不到任何变化。不过现在还是换成固态硬盘了。298买的64GB三星P810固态硬盘 ...

你是把光驱卸了来安装固态硬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把光驱卸了来安装固态硬盘么?

原带的硬盘卸掉安装的固态硬盘!这款电脑没有光驱的!我的数据硬盘都是移动硬盘的形式体现的1

网友:
sgzzour 发表于  7 天前
本菜鸟的电脑是ThinkPad的L421,去年买的,最近感觉有点慢,在有些论坛上看到许多人推荐迅盘,恳请用过的大侠讲解一下使用感受,提速是否理想?主要是本菜鸟手头紧,买不起固态硬盘,只好出此下策。...

不要用这种明显就是过度用的技术了,直接SSD才是正道,混合硬盘都比那玩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