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要求用Atmega32重做模块,为了稳定,一备一用,向大神...

楼主(2013-05-26):
      公司原来用ATmega16做的模块,没有什么问题。但最近老总接到核电的单了,核电嘛,估计还是有点紧张。要求重新修改模块,换芯片Atmega32,加外部eepROM。
    原来模块上面有两个cpu,为了追求稳定,现在要再加上两个,实现一个使用,一个检测。当使用中的芯片出现故障或不稳定时,备用芯片开始替代工作,同时让出现故障的芯片转换过来作为备用。
    我不知道这样做合不合理,我也没有决定权不这么做,我只是刚刚毕业来公司试用的小白。
希望大家帮我想想办法,理论上如何实现这些功能:
1.如何检测芯片不稳定或者出错了啊?
   模块用485和主机通信,我想过用串口发信询问的方式,有点怕麻烦,但主要是怕通信冲突,就没这么搞了。
2.检测到了之后如何取切换芯片呢?
   我想过直接用引脚接到对应的芯片reset脚,检测到故障之后,给低电平让其复位,复位之后我就没思路了?
3.四块芯片程序要求一样!

下面附上 原来模块中的1段cpu的电路图,2段一样,单片机主要用到了AD

网友A:
医疗上对于生命维持型设备也是这样搞的。
一般情况下,监控处理器和主控处理器同时工作。少了监控CPU ,系统也能工作。少了主控,系统也能执行核心任务。
当监控CPU发现,主控对于某个应该响应的事件,超过了预设的响应时间。或者对于应该响应的事件没有响应。再或者监控CPU发现-主控CPU的工作环境出现可能引起其出现故障的可能时(例如,电压过低,温度过高)此时,监控执行刹车动作。并报警。对于切换两个CPU功能的程序还是见得少。

一般监控和主控 为两种互补的CPU。例如:ST和PIC。FPGA和MCU。一般不选择同一家公司,或者同一种架构的MCU。另外过多的MCU监控同一个事件,可能导致错误报警。

一点愚见,见笑

网友B:
核电的项目建议用英飞凌的,具有安全功能,可以在内部实现双核相互监控。

网友C:
-------------工业芯片   突然复位  的一瞬间  和其它的主控芯片  存在点竟争与冒险   结果会不会很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    你的照片  和我一同学长的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医疗上对于生命维持型设备也是这样搞的。
一般情况下,监控处理器和主控处理器同时工作。少了监控CPU ,系 ...

隐隐约约,感觉您是个大神啊。是我有福气了啊,谢谢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电的项目建议用英飞凌的,具有安全功能,可以在内部实现双核相互监控。 ...

呵呵,这个不错啊,谢谢啦,公司目前没有用,我向经理建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医疗上对于生命维持型设备也是这样搞的。
一般情况下,监控处理器和主控处理器同时工作。少了监控CPU ,系 ...

说明:就是上面的主机是在特定条件(有接地故障)时才发送串口命令给下面的模块(模块负责选线)。
1.那通过返回命令检测主控cpu是否有故障是不是有点迟钝了?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检测办法?
2.还有检测到了故障之后,您说执行刹车,是怎么样动作的啊?
3.主机检测不到返回命令时会发出通信故障报警,那报警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有必要了?
4.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不可以当主控cpu出现故障的时候,监控cpu顶上去作为主控,等待原主控稳定后变为监控,这样循环下去啊?
麻烦了,谢谢了!

楼主:
没有经验,又被老板限制着,想做个方案真的好难,真是寝食难安啊

网友E:
明确一下安全等级与处理策略:
1、允许多久的故障?毫秒?微秒?什么结果?水温热了?水煮沸了?核爆炸了?
2、系统是否本身已是多备份?比如有2个计算机模块,本身相互监视,至于模块本身,是你说的几个MCU相互监视
3、出现故障如何补救?发现故障进入停机流程?双热机切换?备机死掉咋办?主备间通讯失效导致相互抢夺控制权怎么办?部分、全部传感器失效咋办?
4、维护性要求,遇到故障如何更换?全厂停工检修?带电修复?哪些器件容易坏,需要换,哪些器件失效会导致单点故障?平时如何维护检修发现问题?

回答以上几个问题,对备份的要求就基本明确了,至于具体怎么做,动动脑子,模拟一下业务上的结果,技术上都好说

工业级设备和医学类设备是不同的,医学类设备往往是要求高可靠性,维护性往往相对较弱,因为手术器材做完手术就不用了该修就修改换就换,身体里的东西像起搏器失效基本人挂了拉倒,打开皮肤换电池都是麻烦事。但工业上要充分考虑可维护性,平时人类如何检测,机器如何检测,人类如何预测机器的行为,否则会造成惨重的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确一下安全等级与处理策略:
1、允许多久的故障?毫秒?微秒?什么结果?水温热了?水煮沸了?核爆炸了? ...

嗯   同意楼上的    需求关系   和明确的指标定位  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就是上面的主机是在特定条件(有接地故障)时才发送串口命令给下面的模块(模块负责选线)。
1.那 ...

说明:就是上面的主机是在特定条件(有接地故障)时才发送串口命令给下面的模块(模块负责选线)。
1.那通过返回命令检测主控cpu是否有故障是不是有点迟钝了?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检测办法?
注意,监控和主控,不是你说的主机和模块。我说的是你模块上的两组CPU。用串口通讯,只能做一个类似看门狗的东西,你应该把这个事情想象成:你在做事,你的上级监控你。最好是IO对IO
2.还有检测到了故障之后,您说执行刹车,是怎么样动作的啊?
阻止任何可能发生危险的动作。或者直接停机,像上一级报错。
3.主机检测不到返回命令时会发出通信故障报警,那报警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有必要了?
通讯故障,不应该归类到设备功能性故障里,
4.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不可以当主控cpu出现故障的时候,监控cpu顶上去作为主控,等待原主控稳定后变为监控,这样循环下去啊?
做项目,尤其是大项目,不应该是自己怎么想,就这么做。其实首先你应该去找该设备对应的国际规范,然后参考大公司是怎么做的。核电设备有核电设备的国际标准。
不用客气,

网友:
楼主想要的是类似下面链接里的这种系统吧
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251733.HTM
摘要:针对重要系统可靠性要求,特设计了一种双CPU控制系统。在该系统中,两个CPU彼此独立运行,可以自动或手动实现双机的主辅切换,只有主CPU能正常读写外部RAM数据和控制输出。该双CPU控制系统与传统的多CPU系统的设计方法完全不同,它由两片Atmel公司生产的AT89C51 CPU构成,双机互为备用,彼此独立并行运行,硬逻辑切换。

网友F:
对国家的核电表示十分的担忧

网友G:
楼上技术很牛逼~~

网友:
双机热备,心跳联络。根据安全等级调整心跳频率。

网友H:
楼主原理图中的75LBC184貌似不是工业级的,65LBC184才是

网友:
TI 有针对安全领域的芯片TMS570 TMS470M RM48x  你可以了解一下 人家就是针对这种高安全领域的芯片 内部双核,不知道价格性能如何.

安全标准有IEC 61508  也分不同等级的 如SIL-3
ISO26262 都是安全标准,多看看外面世界,也许别人已经发明了你要的轮子.

网友:
热备份,互检测,互修复,自诊断,自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国家的核电表示十分的担忧

深有此感

网友:
推荐 Freescale 的芯片哈。
汽车上用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国家的核电表示十分的担忧

+1 ...........

网友I:
楼主能透露1下是哪个地方的核电吗?
祈祷不是我省的

网友J:
备份系统,是指单片机备份还是软硬件和执行部分双备份?

网友:
感觉起码两个系统 一个仲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技术很牛逼~~

何处此言,你认识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国家的核电表示十分的担忧

不用担心,只是外围的监控,非核心,还有经理把关。。。。。莫太担心,蛮多引起骚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原理图中的75LBC184貌似不是工业级的,65LBC184才是

呵呵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备份系统,是指单片机备份还是软硬件和执行部分双备份?

双备份,完全备份,就是一个不工作,另外一个顶上,顺便复位下不稳定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透露1下是哪个地方的核电吗?
祈祷不是我省的

快,莫这样说了,待会大家人肉我,可能我连饭碗都丢了。
只是个外围的非核心的监测,我练练手,还有经理把关呢,放心,放心,我国的核电安全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莫这样说了,待会大家人肉我,可能我连饭碗都丢了。
只是个外围的非核心的监测,我练练手,还有经理 ...

噢,知道了,我不是广东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芯片   突然复位  的一瞬间  和其它的主控芯片  存在点竟争与冒险   结果会不会很惨? ...

这位兄弟貌似是搞fpga的,一上来就是竞争冒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确一下安全等级与处理策略:
1、允许多久的故障?毫秒?微秒?什么结果?水温热了?水煮沸了?核爆炸了? ...

恩,做产品就应该是这样的啊!受教了,现在还是菜鸟,先学习了,以后自己做产品有的用。

网友:
检测用的MCU要有关键的控制权,检测到主MCU异常时就要控制住设备,避免发生事故。检测芯片的逻辑尽量简单,越简单越可靠,硬件上要做好对检测用MCU的保护,否则再多几个MCU也还是白搭,一烧全部都被烧掉。楼主想让几个MCU相互替代工作有点不妥,实现也困难。双CPU的设备主要是为了安全的不是为了延长设备的寿命。

网友K:
这个就是冗余呗,公司正在做这样的产品,不过不是我分内的工作。我们用的是arm M3的CPU,做出来的东东感觉速度还是好慢啊,性能一下就跌了一半吧,不过要是简单点的功能,实现起来也不不是不可以。
基本思路就是同步和监视,这两个功能做出来了就没什么问题了。
同步就是这两个设备要有同步报文,包括设备运行时的内在块、状态等。
监视就是备份设备查看活动设备是否还在正常运行,当检测到活动设备发生异常时,立即接管,继续运行(这个感觉不太好实现)。
其它的就不了解了,此观点也只是个人想法,见笑了。
加油吧。

网友:
LZ的电感单从功率来讲供应VCC,0.5W是不是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原理图中的75LBC184貌似不是工业级的,65LBC184才是

恩,想起问你个问题,你是怎么区看出是否是工业级?如何区分?请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想起问你个问题,你是怎么区看出是否是工业级?如何区分?请教了

我菜鸟一个,我主要区分温度,其他大牛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L:
不是你牛X就是你老板SB,你一个刚毕业的小白,老板敢叫你搞核电级的项目?

网友M:
请参考标准 IEC61508  分析你设计电路的可靠性!你2个CPU属于冗余设计,当一个CPU坏了,另一个工作,那另一个也坏了的时候怎么办? 当涉及到重大安全问题的时候你需要保证第2个CPU坏了的时候你设计的电路进入安全模式!
1.如何检测芯片不稳定或者出错了啊?
通过2个CPU实时通讯,交换各自采集到得数据,当通讯故障时,说明有个CPU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是你牛X就是你老板SB,你一个刚毕业的小白,老板敢叫你搞核电级的项目? ...

我知道你很牛x,但请不要这样说话,你不了解实际情况,我也懒得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参考标准 IEC61508  分析你设计电路的可靠性!你2个CPU属于冗余设计,当一个CPU坏了,另一个工作,那另一 ...

是的 呵呵 也可以只监听吧?或者IO口电平检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就是冗余呗,公司正在做这样的产品,不过不是我分内的工作。我们用的是arm M3的CPU,做出来的东东感觉 ...

恩恩 谢谢支持,加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是你牛X就是你老板SB,你一个刚毕业的小白,老板敢叫你搞核电级的项目? ...

还有骂人的话就不要在坛子里面回复了,阿莫看到了也不好!

网友:
以前公司老板也说过这样的构想,我始终想的是,监控的这个出问题了咋办,会把正常的那个over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呵呵 也可以只监听吧?或者IO口电平检测下?

如果你的电路涉及到安全的话,你得想如果2个CPU都坏了电路会不会进入安全状态!请参考IEC61508 功能安全部分!

网友(2013-07-08):
楼上说得对。
我没接触过核电项目,但对“功能安全”还是有所耳闻。一备一用的想法在功能安全上应该是不可行的,建议按照IEC61508采取对应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