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8的0x100到0x3FF地址空间,如何读写?

楼主(2013-05-27):
(对于AT24C02,片内地址空间是 0x00到0xFF,  对某个地址 读写的时候,直接把某个地址写进去。)

   AT24C08,地址范围是0x00到0x3FF,
                【 资料说:引脚A0,A1   不用于片选 ,而用于片内寻址,  】 实际电路直接接地了

    我现在要对 0x00 到 0x3FF的空间 进行 单字节的读写,
               写(要进行读写的)  地址的时候, 0x00到0xFF在长度在8bit范围内,没有疑问,
                               而 0x100到0x3FF 这部分地址超过了8bit,   如何对这部分地址空间进行读写??

网友:
地址设置没有吗?我用过 512bytes的一片。At24什么的。地址是16bit的哦

网友A:
地址是16位的。
先写高8位再写低八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是16位的。
先写高8位再写低八位

那比如要把  数据0x3E  写到     AT24C08 的    地址0x1F3     中,

  按地址写入数据的时候:
            start();
            写入  0xa0    (1010 000 0)
            ack();
            写片内地址   【 这个时候写两次吗?      先写0x01,再写0xF3 吗??中间需要应答吗?】?
            ack();
            写要存储的数据0x3E
            stop();

网友A:
嗯,要应答.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2&highlight=24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要应答.

芯片引脚 A0,A1接地  是不影响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引脚 A0,A1接地  是不影响的吧

A0 A1 A2 器件地址输入端
这些输入脚用于多个器件级联时设置器件地址,当这些脚悬空时默认值为0 (24WC01 除外).
当使用24WC01 或24WC02 时最大可级联8 个器件.如果只有一个24WC02 被总线寻址,这三个地
址输入脚(A0 A1 A2 )可悬空或连接到Vss, 如果只有一个24WC01 被总线寻址,这三个地址输入
脚A0 A1 A2 必须连接到Vss.
当使用24WC04 时最多可连接4 个器件,该器件仅使用A1 A2 地址管脚.A0 管脚未用,可以连
接到Vss 或悬空.如果只有一个24WC04 被总线寻址,A1 和A2 地址管脚可悬空或连接到Vss.
当使用24WC08 时最多可连接2 个器件且仅使用地址管脚A2 A0 ,A1 管脚未用,可以连接到
Vss 或悬空.如果只有一个24WC08 被总线寻址,A2 管脚可悬空或连接到Vss
当使用24WC16 时最多只可连接1 个器件,所有地址管脚A0 A1 A2 都未用,管脚可以连接到
Vss 或悬空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5470-1-2.html
31楼有详细资料你自己去看吧。

网友(2013-07-20):
我觉得,掉电瞬时保存还是很有意思的,我会考虑用些储能电容,加上外部电源的检测元件,之后再去考虑程序的问题,有机会还是要试试的。

网友:
我觉得,掉电瞬时保存还是很有意思的,我会考虑用些储能电容,加上外部电源的检测元件,之后再去考虑程序的问题,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