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用过CY7C68013,能否说下各封装的器件有何不同?

楼主(2013-05-27):
大家谁用过CY7C68013,能否说下各封装的器件有何不同
CY7C68013简介
针对不同的应用要求设计的三种封装格式:

——56脚的SOPP

——100脚的TQFP(薄形四方扁平封装)

——128脚的TQFP

网友A:
没什么区别,只不过128脚的能支持更大内存。但是你用的是它的USB接口,用那么多管脚干吗呢?

网友:
干嘛不看 datasheet呢?

网友:
Datasheet上列举得一清二楚

网友:
楼主其实看了pdf的,不过不相信自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区别,只不过128脚的能支持更大内存。但是你用的是它的USB接口,用那么多管脚干吗呢? ...

我也觉得奇怪呢?
扩那么多内存干嘛?
难道目的 是用8051的核  来完成所有的工作,而不用再加cpu了吗?即:一个cy7c68013的片子  完成所有工作 ,再不用其他任何芯片了,
是不是在这种应用的情况 就用128管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奇怪呢?
扩那么多内存干嘛?
难道目的 是用8051的核  来完成所有的工作,而不用再加cpu了吗?即 ...

内部的8K内存一般足够你用了,你觉得51能做多复杂的工作?我不这么认为。

网友:
56脚的就够你用了

楼主:
噢,谢谢大家
56脚 可以QFP封装,还省点事,
另外,如果用CH376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