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pga控制ov7670的问题

楼主(2013-05-27):
各位,大家好!我通过fpga开发板来控制ov7670摄像头,买的是官哥的摄像头,跟卖家聊天的时候说摄像头里面有上拉电阻,无需加电阻。我使用的xilinx公司的zedboard的开发板,通过pmod两个端口JA1和JB1,连接摄像头ov7670,i2c协议和coms的控制基本上采用的bingo的程序:http://www.chinaaet.com/lib/detail.aspx?id=89942;但是输出显示的结果是却是飞线,右手遮挡时显示亮度有些变化,希望大家能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目测 杜帮线长20厘米,VGA/30FPS 基本没大问题
目测你的显示器的画面 呵呵
第一感觉 分辨率完全对不上号
第二感觉 图象数据处理极端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 杜帮线长20厘米,VGA/30FPS 基本没大问题
目测你的显示器的画面 呵呵
第一感觉 分辨率完全对不上号

我才用的是rgb565的格式,vga分辨率采用的是640*480@60hz,由于zedboard开发板没有sdram的部分,我为了先看看这个ov7670能不能显示出来,所以我就采用simple dual ram 来缓存一帧的图像,再输出显示,由于vga的是60fps,所以我想使vga的输出时隔一帧显示一帧图像,这地方数据处理的时候比较混乱,是应该这样解决吗?

网友A:
OV7670不支持60FPS/VG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OV7670不支持60FPS/VGA输出

请问一下 不能使vga的输出 一帧为图像,一帧没有图像?那需要怎么办?而且我通过chipscope中发现摄像头采集的数据好像就是几个值,就好像数据没有采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OV7670不支持60FPS/VGA输出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的vga显示这样的原因,而且我用chipscope采集的图像的数据为什么前差不多跟都下面的图才差不多,pre_cmos_data基本上有一段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