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jed文件烧写到XILINX的CPLD里

楼主(2013-05-27):
现在有一个XILINX的Platform Cable,还有一个jed文件,怎么烧写

网友A:
ise有烧写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e有烧写程序啊

   CPLD小白
      现在需要烧写一个CPLD的程序
         下载了一个ISE14.3
            Platform Cable的驱动自动安装了
               不知道怎么下载

网友A:
这么新的ise 还支持你的cpl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ise 还支持你的cpld吗

支持啊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啊
      ISE7.1吗

网友A:
我不用cpld,容量太小,用大容量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用cpld,容量太小,用大容量fpga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下载
      有没有另外的烧写软件
         CPLD我不懂

网友B:
xinlinx好像就这个ise里面的吧,,安装文件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xinlinx好像就这个ise里面的吧,,安装文件比较大

正在iMPACT中摸索...

网友C:
用并口可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并口可以写

我有一个XILINX Platform Cable
   现在在iMPACT中找不到下载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