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zlg usb-can的固件和驱动的上位机程序中can的波特率如...

楼主(2013-05-27):
基于zlg  usb-can的固件和驱动的上位机程序中can的波特率如何设置

有谁给周立功的usb-can写过上位机程序,,现在要用   不知道can波特如何设置。。。

网上下了个can-BUS通用测试软件接口函数库使用手册,上面只讲了设备类型为CAN232的一些说明

我的设备类型是USBCAN1,用过的朋友提点一二

网友A:
基于zlg  usb-can的固件和驱动的上位机程序中can的波特率如何设置
////////////////////////////////////////////////////////////////////////
SJA1000 16M 的,这些一般就足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zlg  usb-can的固件和驱动的上位机程序中can的波特率如何设置
/////////////////////////////////// ...

你好  源文档能否上传一下    官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  或者给个链接也行

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源文档能否上传一下    官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  或者给个链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3Q

网友:
引用 楼主:
3Q

写上位机,必须仔细看此文档。。。。。

网友:
这个还真用过!

楼主:
有没有谁对usb can的连续发送报文做过测试    貌似两条项链包文之间的延时时间都不小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谁对usb can的连续发送报文做过测试    貌似两条项链包文之间的延时时间都不小啊 ???? ...

那说明你没有及时写入啊。发送成功中断里面写入要发送的数据,那就非常快了。

楼主:
我是在一个for循环里面不停的调用发送函数,发送10000个包的时间统计一下有32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你没有及时写入啊。发送成功中断里面写入要发送的数据,那就非常快了。 ...

我是在一个for循环里面不停的调用发送函数,发送10000个包的时间统计一下有32秒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一个for循环里面不停的调用发送函数,发送10000个包的时间统计一下有32秒钟 ...

USB转串口那种做的USBC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串口那种做的USBCAN???

不知道   东西不是我买的

反正是号称是zlg的那个usb  can

网友(2017-02-10):
引用 网友A:
基于zlg  usb-can的固件和驱动的上位机程序中can的波特率如何设置
/////////////////////////////////// ...

多谢,终于找到波特率是如何设置的。

再请教个问题:上位机有什么办法,可以兼容两种不同的can工具,比如usbcan1和kvaser,分开做有思路。放在一起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