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MSO7054A示波器能检测到持续1us的一个脉冲吗

楼主(2013-05-27):
波形开始为0,经过2s产生一个持续1us的脉冲,可以检测到吗?怎样检测?越详细越好,谢谢!!急求

网友A:
随便找个示波器就能搞定

网友B:
数字存储示波器都行呀,用NORMAL 单次 时基调到10us(此项不严格,10ms也行),等吧,你如果还关心2s开始的状况,那时基要调到5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示波器就能搞定

波形非周期,只有这一个1us的脉冲

网友:
还是随便找个示波器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存储示波器都行呀,用NORMAL 单次 时基调到10us(此项不严格,10ms也行),等吧,你如果还关心2s开始的状况, ...

波形非周期,只有这一个1us的脉冲,可以吗?

网友B:
可以的,单次触发,其实不用单次,普通的话也行,触发后还是留在屏幕上的

网友:
如果要看两个脉冲之间间隔, 可能需要打开峰值检测

网友:
看看他的 Trigger 选项有无 Advancd.选下去应该会有个 Glitch Menu,再选下去就会出现 Qualifier 后,就可以设定待测的波型是 "<" 或 ">" 或 "><" 等.

这些都设好后就能准确的抓到您要抓的 Pulse 了,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这浮躁的,人家都说单次触发了,还把上面一个问题再复制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单次触发,其实不用单次,普通的话也行,触发后还是留在屏幕上的

试了下果然可以,还有个问题请教下:我发送了6帧数据,一帧3个字节,没帧间隔不固定150us到1800us不等,时钟周期1us,怎样才能在示波器上看到每帧的数据呢

网友:
你把时基参数*10的时间大于你连贯的6帧总时间,把触发光标移到左侧,单次,STOP后展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