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powerlink项目,用fpga,但觉得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

楼主(2013-05-27):
不用fpga,会有多大影响,用stm32直接做不成吗?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用stm32直接做也可以的

网友:
百度了一下“stm32 powerlink”
确实有应用案例。竟然还有开源项目。
楼主的powerlink用在哪个行业?

网友:
用FPGA更具扩展性,可适应将来的变化。

楼主:
turingo 说的有些道理,但调试fpga时间很长,成本很高。
我是用在工业自动化,主要是电机控制器

网友A(2013-10-25):
引用 楼主:
turingo 说的有些道理,但调试fpga时间很长,成本很高。
我是用在工业自动化,主要是电机控制器 ...

看到一份资料说只用STM32其循环周期要达到1ms有困难,若是加上有IP核的FPGA可达到200us

网友A:
不知道LZ项目有没有在做呢?性能如何?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也是用于电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项目有没有在做呢?性能如何?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也是用于电机控制 ...

目前还在调试。没有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一份资料说只用STM32其循环周期要达到1ms有困难,若是加上有IP核的FPGA可达到200us

stm32 有这么差? 主要是哪里的制约?主频?

网友:
哪搞得到资料?

楼主:
powerlink是开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 有这么差? 主要是哪里的制约?主频?

文档中也没说是如何得出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数据可不可信

网友B(2014-08-19):
你的这个项目弄完了吗
结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项目弄完了吗
结果怎么样

无疾而终,项目进展缓慢,硬件要求较高,除非不差钱全用开发板的原理,稍有改动就会很难

网友(2015-05-31):
stm32做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C:
周期能做到200us吗?

网友:
开源项目在哪?求链接。

网友:
双击楼上的写出来 powerlink, 拖到搜索框,立即就出现了powerlink的信息。
其实我也不懂,就谷歌看了下。
两下操作,唉,还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周期能做到200us吗?

200us没试过,应该跑不到

网友(2016-07-24):
200us不可能的   你自己算一下主频要多少?

网友:
fpga速度应该有优势

网友D(2017-08-10):
fpga有源码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fpga有源码就好了。

powerlink有开源fpga代码呀?其实也就一个MAC控制器,带定时发送的东西,VHD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