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的TSC2046读值

楼主(2013-05-27):
我从TSC2046读到的值为X:4367 Y:7912 ;10位AD最大值不是4096吗?  求教

网友:
TSC2046内部貌似是12位的AD。

另:2^12=4096
      2^10=1024

网友A:
最大就是4096,估计你程序不对

楼主:
我用的硬件SPI,我在开发板的测试也是都大于4096;不知道怎么回事;改变SPI的速率,AD值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就是4096,估计你程序不对

我用的硬件SPI,我在开发板的测试也是都大于4096;不知道怎么回事;改变SPI的速率,AD值不一样,谢谢大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硬件SPI,我在开发板的测试也是都大于4096;不知道怎么回事;改变SPI的速率,AD值不一样,谢谢大侠 ...

我也是硬件SPI的啊,你读出16bit的数据以后右移3位是吗?还有这个芯片支持的最高频率好像是125K的,你把读出的值&上0x0fff,这样保证12bit有效,防止其他值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