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kit3怎么实现不接目标板电源进行下载?

楼主(2013-05-27):
请问PICKIT3怎么实现不接目标板电源进行下载?下载器不是有电源吗?为什么还要目标板接电源?

网友:
这个功能是有的。已经实现了。

网友A:
设置里面有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有选项:

请问这是使能他的低压编程吗?

网友:
编程、调试都可以。
前提是电流够用的话。

网友:
功能既然是可选的,那就随便你用了~~ 外接电源的话就勾掉,用pickit3供电的话就勾选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