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是否可以像安卓一样 来开发手机呢?

楼主(2013-05-27):
突发奇想 大家议论下

网友:
应用是硬伤

网友:
累死你,开发程序。

网友:
当然不行阿大哥。。。首先android内核有各种库的支持,ucos有什么阿,才10几个源文件。。。而且用什么做界面?minigui吗。做界面比较好看的嵌入式方面的QT好像必须有linux内核的支持才行。反正是行不通啦,不要想太多了,你自己想想ucos跟linux内核的区别。。。

网友A:
可以的  难度超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难度超大

这回复够扯的,uc/os充其量就是个rtos内核,在基本的驱动架构、文件系统、网络协议等方面都很不完善,作者的定位从来就不是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回复够扯的,uc/os充其量就是个rtos内核,在基本的驱动架构、文件系统、网络协议等方面都很不完善,作 ...

你看看他们的ucos还是ucgui文档,上面画了一个手机,做做功能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回复够扯的,uc/os充其量就是个rtos内核,在基本的驱动架构、文件系统、网络协议等方面都很不完善,作 ...

我说的不对吗? 安卓不是以Linux2.6为内核开发的吗? UC/OS这个内核又怎么了? 那个内核也不是生下来就有了文件系统  Socket接口和API

网友:
如果可以Linux早就统一江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不对吗? 安卓不是以Linux2.6为内核开发的吗? UC/OS这个内核又怎么了? 那个内核也不是生下来就有 ...

抬杠了啊兄台,要这样说的话裸机都是可以开发手机的,哪个系统不是这样来的。。。
但是ucos确实跟android差的太远了,做功能机是可以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用它做手机无疑是不科学的,塞班挂掉了很大原因就是应用开发太复杂了限制比较大,ucos在手机应用开发方面与塞班的差距都还很大。。

网友:
就一个简单的图形界面。。。。。。。还有开发等等,超级庞大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抬杠了啊兄台,要这样说的话裸机都是可以开发手机的,哪个系统不是这样来的。。。
但是ucos确实跟android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