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FPGA二层板,恳请高人指正

楼主(2013-05-27):
最近一直在画FPGA板卡,由于第一次画,很多都不太懂,包括走线,敷铜。希望有人帮忙看看,先谢着了!
主要器件:FPGA, SDRAM, SRAM, DM9000A;
现状:剩余飞线是底线,尚未铺铜;
疑问:
    1. 板中涉及FPGA的AGND(图中高亮部分), GND, 二者通过0电阻相连,他们需要如何分开敷铜呢?
    2. 敷铜,是整体敷铜还是分块敷铜呢?
    3. ...

pcb正反面:

pcb正面:

pcb反面:

期待您的解答!

网友A:
布局和布线多用点时间,电源回路有点乱

网友B:
从实际应用要求来讲:随便画,只要不错就行了。

网友C:
有的线太挤了,比如FPGA到DM9000A的数据线弯那么多弯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和布线多用点时间,电源回路有点乱

谢谢,我在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实际应用要求来讲:随便画,只要不错就行了。

这要是制板,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线太挤了,比如FPGA到DM9000A的数据线弯那么多弯干什么

开始想用蛇形线想让他们等长来着,后来觉着长度相差不大,就...那好吧,我改直了!谢谢

网友B:
CPLD和FPGA靠那么近,其他都是慢速信号,有什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LD和FPGA靠那么近,其他都是慢速信号,有什么不行。

板中用的电源包括:vcc5, vdd3_3, vdd1_8, vdd1_2, vcca2_5, 他们的线宽都设置成了40mil,是否已经够了呢?或者您有什么建议么?

楼主:
谢谢各位顶贴!
下面的是不是要稍微好点呢?
pcb正反面:

pcb正面:

pcb反面:

期待您的指正!

网友:
看上去要好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