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的引出问题

楼主(2013-05-27):
我希望能将FPGA的输入时钟取反输出,发现频率比较高的时候,输出的时钟呈一正弦波,幅度是1.2V到3.3V,把相应IO口速度改成FAST后也不起作用,请问怎么解决?
在程序里面直接使用assign clkout = ~ sysclk;

网友A:
关键是频率有多高?超过FPGA工作范围的话信号肯定会变形的。还有你怎么测量的?是不是示波器的带宽不够?

网友:
测量高频的话,要用示波器的x10档

网友B:
示波器、探头需要关注一下哦

网友:
基本是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频率有多高?超过FPGA工作范围的话信号肯定会变形的。还有你怎么测量的?是不是示波器的带宽不够? ...

频率是25MHz的,用的是100MHz的模拟示波器测得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探头需要关注一下哦

我试试达到*10档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是25MHz的,用的是100MHz的模拟示波器测得的数据

100MHz带宽的示波器最多测20MHz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Hz带宽的示波器最多测20MHz的信号

示波器带宽不够测出来的幅值跟实际波形不符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