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关于CPLD的问题?

楼主(2013-05-27):
用verilog 写了一个代码,综合时提示:
ERROR:Cpld:837 - Insufficient number of macrocells. The design needs at least
ERROR:Cpld:868 - Cannot fit the design into any of the specified devices with

这是用xilinx ise综合时提示的错误,实际代码300多行,程序实现一个96个IO的双向控制 ,程序比较简单
Macrocells              Used Pterms                Registers                 Used Pins Used     Function Block Inputs Used
97/288  (34%)        532/1440  (37%)       97/288  (34%)          103/168  (62%)           507/576  (89%)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具体程序如下:
module spi (rst,clk,
                        sdi,sdo,sck,cs,cmd,
                        port0,port1,port2,port3,port4,port5,port6,port7,port8,port9,port10,port11,
                        );
input           rst;                                                                                                    // 异步清零
input           sdi;                                                                                                    // spi data input
input           sck;                                                                                                    // spi clk, MAX 25MHz
input           cs;                                                                                                    // spi enable
input           clk;                                                                                                    // cpld main clk,MIN 50MHz
input    cmd;                                      // command reg  or  dat
inout    [7:0]port0;                                                               // 8bit Data,configure input or output  default status:input
inout    [7:0]port1;

inout    [7:0]port2;
inout    [7:0]port3;
inout    [7:0]port4;
inout    [7:0]port5;
inout    [7:0]port6;
inout    [7:0]port7;
inout    [7:0]port8;
inout    [7:0]port9;
inout    [7:0]port10;
inout    [7:0]port11;

output   reg sdo;                                                                                      // spi data output
reg      [1:0]receive_flag;
reg      wsdi;
reg      Bwsck;
reg      wcs;
reg      wsck;
reg      command;                                  // 0:read data 1:read bit 2:write byte 3:write bit
reg[1:0] status;
reg[7:0] count;
reg[7:0] receiver_data;
reg[23:0]receiver_cmd;
reg[7:0] send_buff;
reg[95:0]en;                                       //3态使能
reg[7:0] en_bit;
reg[7:0] port_reg;
reg[7:0] port_bit;
reg[95:0]port_value;                               //端口缓存

assign port0[0]=en[0]? port_value[0]:1'bz;         //默认高阻态
assign port0[1]=en[1]? port_value[1]:1'bz;
assign port0[2]=en[2]? port_value[2]:1'bz;
assign port0[3]=en[3]? port_value[3]:1'bz;
assign port0[4]=en[4]? port_value[4]:1'bz;
assign port0[5]=en[5]? port_value[5]:1'bz;
assign port0[6]=en[6]? port_value[6]:1'bz;
assign port0[7]=en[7]? port_value[7]:1'bz;

assign port1[0]=en[8] ?port_value[8]:1'bz;
assign port1[1]=en[9] ?port_value[9]:1'bz;
assign port1[2]=en[10]?port_value[10]:1'bz;
assign port1[3]=en[11]?port_value[11]:1'bz;
assign port1[4]=en[12]?port_value[12]:1'bz;
assign port1[5]=en[13]?port_value[13]:1'bz;
assign port1[6]=en[14]?port_value[14]:1'bz;
assign port1[7]=en[15]?port_value[15]:1'bz;

assign port2[0]=en[16]?port_value[16]:1'bz;
assign port2[1]=en[17]?port_value[17]:1'bz;
assign port2[2]=en[18]?port_value[18]:1'bz;
assign port2[3]=en[19]?port_value[19]:1'bz;
assign port2[4]=en[20]?port_value[20]:1'bz;
assign port2[5]=en[21]?port_value[21]:1'bz;
assign port2[6]=en[22]?port_value[22]:1'bz;
assign port2[7]=en[23]?port_value[23]:1'bz;

assign port3[0]=en[24]?port_value[24]:1'bz;
assign port3[1]=en[25]?port_value[25]:1'bz;
assign port3[2]=en[26]?port_value[26]:1'bz;
assign port3[3]=en[27]?port_value[27]:1'bz;
assign port3[4]=en[28]?port_value[28]:1'bz;
assign port3[5]=en[29]?port_value[29]:1'bz;
assign port3[6]=en[30]?port_value[30]:1'bz;
assign port3[7]=en[31]?port_value[31]:1'bz;

assign port4[0]=en[32]?port_value[32]:1'bz;
assign port4[1]=en[33]?port_value[33]:1'bz;
assign port4[2]=en[34]?port_value[34]:1'bz;
assign port4[3]=en[35]?port_value[35]:1'bz;
assign port4[4]=en[36]?port_value[36]:1'bz;
assign port4[5]=en[37]?port_value[37]:1'bz;
assign port4[6]=en[38]?port_value[38]:1'bz;
assign port4[7]=en[39]?port_value[39]:1'bz;

assign port5[0]=en[40]?port_value[40]:1'bz;
assign port5[1]=en[41]?port_value[41]:1'bz;
assign port5[2]=en[42]?port_value[42]:1'bz;
assign port5[3]=en[43]?port_value[43]:1'bz;
assign port5[4]=en[44]?port_value[44]:1'bz;
assign port5[5]=en[45]?port_value[45]:1'bz;
assign port5[6]=en[46]?port_value[46]:1'bz;
assign port5[7]=en[47]?port_value[47]:1'bz;

assign port6[0]=en[48]?port_value[48]:1'bz;
assign port6[1]=en[49]?port_value[49]:1'bz;
assign port6[2]=en[50]?port_value[50]:1'bz;
assign port6[3]=en[51]?port_value[51]:1'bz;
assign port6[4]=en[52]?port_value[52]:1'bz;
assign port6[5]=en[53]?port_value[53]:1'bz;
assign port6[6]=en[54]?port_value[54]:1'bz;
assign port6[7]=en[55]?port_value[55]:1'bz;

assign port7[0]=en[56]?port_value[56]:1'bz;
assign port7[1]=en[57]?port_value[57]:1'bz;
assign port7[2]=en[58]?port_value[58]:1'bz;
assign port7[3]=en[59]?port_value[59]:1'bz;
assign port7[4]=en[60]?port_value[60]:1'bz;
assign port7[5]=en[61]?port_value[61]:1'bz;
assign port7[6]=en[62]?port_value[62]:1'bz;
assign port7[7]=en[63]?port_value[63]:1'bz;

assign port8[0]=en[64]?port_value[64]:1'bz;
assign port8[1]=en[65]?port_value[65]:1'bz;
assign port8[2]=en[66]?port_value[66]:1'bz;
assign port8[3]=en[67]?port_value[67]:1'bz;
assign port8[4]=en[68]?port_value[68]:1'bz;
assign port8[5]=en[69]?port_value[69]:1'bz;
assign port8[6]=en[70]?port_value[70]:1'bz;
assign port8[7]=en[71]?port_value[71]:1'bz;

assign port9[0]=en[72]?port_value[72]:1'bz;
assign port9[1]=en[73]?port_value[73]:1'bz;
assign port9[2]=en[74]?port_value[74]:1'bz;
assign port9[3]=en[75]?port_value[75]:1'bz;
assign port9[4]=en[76]?port_value[76]:1'bz;
assign port9[5]=en[77]?port_value[77]:1'bz;
assign port9[6]=en[78]?port_value[78]:1'bz;
assign port9[7]=en[79]?port_value[79]:1'bz;

assign port10[0]=en[80]?port_value[80]:1'bz;
assign port10[1]=en[81]?port_value[81]:1'bz;
assign port10[2]=en[82]?port_value[82]:1'bz;
assign port10[3]=en[83]?port_value[83]:1'bz;
assign port10[4]=en[84]?port_value[84]:1'bz;
assign port10[5]=en[85]?port_value[85]:1'bz;
assign port10[6]=en[86]?port_value[86]:1'bz;
assign port10[7]=en[87]?port_value[87]:1'bz;

assign port11[0]=en[88]?port_value[88]:1'bz;
assign port11[1]=en[89]?port_value[89]:1'bz;
assign port11[2]=en[90]?port_value[90]:1'bz;
assign port11[3]=en[91]?port_value[91]:1'bz;
assign port11[4]=en[92]?port_value[92]:1'bz;
assign port11[5]=en[93]?port_value[93]:1'bz;
assign port11[6]=en[94]?port_value[94]:1'bz;
assign port11[7]=en[95]?port_value[95]:1'bz;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wsdi        <= sdi;
                wsck        <= sck;
                wcs        <= cs;
      command<=cmd;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Bwsck <= wsck;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or posedge wcs)
begin
        if(!rst)
        begin
                        count<=1'b0;
                        sdo <= 1'b0;
         en  <=8'h00;
         receive_flag<=2'b00;
        end
        else if(wcs)
        begin
                        sdo <= 1'b0;
                        count<=1'b0;
        end
        else if(wsck && (!Bwsck))                                                                                            //上升沿处理  SPI
        begin
                        if(command==1'b1)                                                //receive command
                        begin
                                        if(count==8'h17)                                           //3byte
                                        begin
                                                        count<=1'b0;
                                                        receiver_cmd<={receiver_cmd[22:0],wsdi};             //receiver[23:16]  port select
                                                        receive_flag<=1'b1;                                  //receiver[15:8]   bit select
                                                        send_buff[7:0]<=8'h00;                               //receiver[7:0]    read and write status control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1'b1;
                                                        receiver_cmd<={receiver_cmd[22:0],wsdi};
                                        end
                        end
                        else if(command==1'b0)                                           //receive data
                        begin
                                        if(count==4'h7)
                                        begin
                                                        count<=1'b0;
                                                        receiver_data<=1'b0;
                                                        receiver_data <={receiver_data[6:0],wsdi};
                                                        receive_flag<=2'b10;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1'b1;
                                                        receiver_data <={receiver_data[6:0],wsdi};
                                        end
                        end
        end
        else if(receive_flag==1'b1)                                            //command process
        begin
                        receive_flag<=1'b0;
                        case(receiver_cmd[7:0])
                        8'h00:                                                           //read byte
                        begin
                                        case(receiver_cmd[23:16])
                                        8'h00:begin en[7:0] <=8'h00;   end
                                        8'h01:begin en[15:8]<=8'h00;   end
                                        8'h02:begin en[23:16]<=8'h00;  end
                                        8'h03:begin en[31:24]<=8'h00;  end
                                        8'h04:begin en[39:32]<=8'h00;  end
                                        8'h05:begin en[47:40]<=8'h00;  end
                                        8'h06:begin en[55:48]<=8'h00;  end
                                        8'h07:begin en[63:56]<=8'h00;  end
                                        8'h08:begin en[71:64]<=8'h00;  end
                                        8'h09:begin en[79:72]<=8'h00;  end
                                        8'h0a:begin en[87:80]<=8'h00;  end
                                        8'h0b:begin en[95:88]<=8'h00;  end
                                        endcase
                                        status<=1'b0;
                        end
                        8'h01:                                                           //read bit
                        begin
                                        case(receiver_cmd[23:16])
                                        8'h00:begin en_bit<=8'd00; port_reg<=port0; end
                                        8'h01:begin en_bit<=8'd08; port_reg<=port1; end
                                        8'h02:begin en_bit<=8'd16; port_reg<=port2; end
                                        8'h03:begin en_bit<=8'd24; port_reg<=port3; end
                                        8'h04:begin        en_bit<=8'd32; port_reg<=port4; end
                                        8'h05:begin en_bit<=8'd40; port_reg<=port5; end
                                        8'h06:begin en_bit<=8'd48; port_reg<=port6; end
                                        8'h07:begin        en_bit<=8'd56; port_reg<=port7; end
                                        8'h08:begin        en_bit<=8'd64; port_reg<=port8; end
                                        8'h09:begin en_bit<=8'd72; port_reg<=port9; end
                                        8'h0a:begin en_bit<=8'd80; port_reg<=port10;end
                                        8'h0b:begin en_bit<=8'd88; port_reg<=port11;end
                                        endcase
                                        status<=1'b1;
                        end
                        8'h02:                                                           //write byte
                        begin
                                        case(receiver_cmd[23:16])
                                        8'h00:begin en[7:0] <=8'hff;   end
                                        8'h01:begin en[15:8]<=8'hff;   end
                                        8'h02:begin en[23:16]<=8'hff;  end
                                        8'h03:begin en[31:24]<=8'hff;  end
                                        8'h04:begin en[39:32]<=8'hff;  end
                                        8'h05:begin en[47:40]<=8'hff;  end
                                        8'h06:begin en[55:48]<=8'hff;  end
                                        8'h07:begin en[63:56]<=8'hff;  end
                                        8'h08:begin en[71:64]<=8'hff;  end
                                        8'h09:begin en[79:72]<=8'hff;  end
                                        8'h0a:begin en[87:80]<=8'hff;  end
                                        8'h0b:begin en[95:88]<=8'hff;  end
                                        endcase
                                        status<=2'b10;
                        end
                        8'h03:                                                           //write_bit
                        begin
                                        case(receiver_cmd[23:16])
                                        8'h00:begin en_bit<=8'd00; port_reg<=port0; end
                                        8'h01:begin en_bit<=8'd08; port_reg<=port1; end

                                        8'h02:begin en_bit<=8'd16; port_reg<=port2; end
                                        8'h03:begin en_bit<=8'd24; port_reg<=port3; end
                                        8'h04:begin        en_bit<=8'd32; port_reg<=port4; end
                                        8'h05:begin en_bit<=8'd40; port_reg<=port5; end
                                        8'h06:begin en_bit<=8'd48; port_reg<=port6; end
                                        8'h07:begin        en_bit<=8'd56; port_reg<=port7; end
                                        8'h08:begin        en_bit<=8'd64; port_reg<=port8; end
                                        8'h09:begin en_bit<=8'd72; port_reg<=port9; end
                                        8'h0a:begin en_bit<=8'd80; port_reg<=port10;end
                                        8'h0b:begin en_bit<=8'd88; port_reg<=port11;end
                                        endcase
                                        status<=2'b11;
                        end
                        endcase
        end
   else if(receive_flag==2'b10)                                           //data process
        begin
                        receive_flag<=1'b0;
                        if(status==1'b0)                                                 //send byte
                        begin
                              case(receiver_cmd[23:16])
                                        8'h00:begin send_buff<=port0;   end
                                        8'h01:begin send_buff<=port1;   end
                                        8'h02:begin send_buff<=port2;   end
                                        8'h03:begin send_buff<=port3;   end
                                        8'h04:begin send_buff<=port4;   end
                                        8'h05:begin send_buff<=port5;   end
                                        8'h06:begin send_buff<=port6;   end
                                        8'h07:begin send_buff<=port7;   end
                                        8'h08:begin send_buff<=port8;   end
                                        8'h09:begin send_buff<=port9;   end
                                        8'h0a:begin send_buff<=port10;  end
                                        8'h0b:begin send_buff<=port11;  end
                                        endcase
                                        status<=1'b0;
                        end
                        else if(status==1'b1)                                            //send bit
                        begin
                                        case(receiver_cmd[15:8])
                                        8'h00:begin en[en_bit]<=1'b0;   send_buff<={send_buff[6:0],port_reg[0]};end
                                        8'h01:begin en[en_bit+1]<=1'b0; send_buff<={send_buff[6:0],port_reg[1]};end
                                        8'h02:begin en[en_bit+2]<=1'b0; send_buff<={send_buff[6:0],port_reg[2]};end
                                        8'h03:begin en[en_bit+3]<=1'b0; send_buff<={send_buff[6:0],port_reg[3]};end
                                        8'h04:begin en[en_bit+4]<=1'b0; send_buff<={send_buff[6:0],port_reg[4]};end
                                        8'h05:begin en[en_bit+5]<=1'b0; send_buff<={send_buff[6:0],port_reg[5]};end
                                        8'h06:begin en[en_bit+6]<=1'b0; send_buff<={send_buff[6:0],port_reg[6]};end
                                        8'h07:begin en[en_bit+7]<=1'b0; send_buff<={send_buff[6:0],port_reg[7]};end
                                        endcase
                                        status<=1'b0;
                        end
                        else if(status==2'b10)                                           //write byte process
                        begin
                              case(receiver_cmd[23:16])
                                        8'h00:begin port_value[7:0]  <=receiver_data;  end
                                        8'h01:begin port_value[15:8] <=receiver_data;  end
                                        8'h02:begin port_value[23:16]<=receiver_data;  end
                                        8'h03:begin port_value[31:24]<=receiver_data;  end
                                        8'h04:begin port_value[39:32]<=receiver_data;  end
                                        8'h05:begin port_value[47:40]<=receiver_data;  end
                                        8'h06:begin port_value[55:48]<=receiver_data;  end
                                        8'h07:begin port_value[63:56]<=receiver_data;  end
                                        8'h08:begin port_value[71:64]<=receiver_data;  end
                                        8'h09:begin port_value[79:72]<=receiver_data;  end
                                        8'h0a:begin port_value[87:80]<=receiver_data;  end
                                        8'h0b:begin port_value[95:88]<=receiver_data;  end
                                        endcase
                                        status<=1'b0;
                        end
                        else if(status==2'b11)                                                 //write bit process
                        begin
                                   case(receiver_cmd[15:8])
                                        8'h00:begin port_value[port_bit]  <=receiver_data[0];end
                                        8'h01:begin port_value[port_bit+1]<=receiver_data[0];end
                                        8'h02:begin port_value[port_bit+2]<=receiver_data[0];end
                                        8'h03:begin port_value[port_bit+3]<=receiver_data[0];end
                                        8'h04:begin port_value[port_bit+4]<=receiver_data[0];end
                                        8'h05:begin port_value[port_bit+5]<=receiver_data[0];end
                                        8'h06:begin port_value[port_bit+6]<=receiver_data[0];end
                                        8'h07:begin port_value[port_bit+7]<=receiver_data[0];end
                                   endcase
                                   status<=1'b0;
                        end
        end
        else if(command==1'b0)                                                 // send port data to mcu
        begin
                        sdo<=send_buff[7-count];
        end
        else if(command==1'b1)
        begin
                        sdo<=1'b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这句提示翻译过来就是资源不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句提示翻译过来就是资源不住!

斑竹
   想你请教一下
      我现在有一个jed文件,用的是XILINX的片子和ISE
         怎么通过iMPACT把jed下载到CPLD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斑竹
   想你请教一下
      我现在有一个jed文件,用的是XILINX的片子和ISE

我不是吧版主 我没用过xilin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吧版主 我没用过xilinx

哈哈哈,谢谢

网友:
Boundary scan ,然后右键添加 jed文件 ,然后右键 program,基本上就这样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斑竹
   想你请教一下
      我现在有一个jed文件,用的是XILINX的片子和ISE

注意,先把JTAG与CPLD连起来,然后给CPLD通电,再打开IMPACT,要不然你没法配置下载文件。IMPACT需要自动读取CPLD的ID然后自动配置下载参数,我估计你是卡在这里了,过了这步,在下载窗口右击加载JED文件就可以了,然后点加载进来的图标再右击选编程

楼主:
看清楚的这个帖子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