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7年,到现在连运放的一些使用特性还没整明白,迷茫

楼主(2013-05-27):
工作7年,到现在连运放的一些使用特性还没整明白,都是一知半解,做个项目遇到问题就一直卡着,公司没有其他人可以请教,就自己买书、网上查资料、坛子里发帖求助,还是整不明白,感觉很迷茫,很无助,痛苦ing,求安慰

网友:
楼主做硬件的啊

网友A:
哈哈,我是仪器仪表专业毕业的,对运放也不是很了解,关键是用得少了。建议多找几本专业运放书,慢慢看着,在工作中学习应该是很快的,如果效果不好,有可能是你没压力,也可能是不感兴趣。。。

网友:
赶紧整明白不就得了。
运放的问题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应用问题,若就此问题还在困扰的话,不适合做真正的电工,还是去做领导较合适。

网友:
DC,中低频,次高频,射频这几个领域中的运放压根儿不能用同一套经验去对待,跨领域的搞不懂正常;

如果是最基本的那些还不懂的话,去买本”OP AMPS for everyone“看看呗

网友B:
这东西动手调试收获大,单纯看书收获甚微。而且工作之中也是表调试边进步,从没有听说学透彻了再设计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是仪器仪表专业毕业的,对运放也不是很了解,关键是用得少了。建议多找几本专业运放书,慢慢看着, ...

就问个简单的,运放的偏置电流是内部产生的还是外部产生的?是不是跟运放的输入级相关?

网友:
外部吧,我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动手调试收获大,单纯看书收获甚微。而且工作之中也是表调试边进步,从没有听说学透彻了再设计电路的 ...

顶起,确实如此
理想方案是按照云芳官方电路搭建实物电路
然后给定特定信号,示波器观察输入输出比对

这样 学习最快了

网友C:
缺氧不是做数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氧不是做数电吗

谁是缺氧啊

网友:
。COM  zhangyafeng

听说是去俊龙当FAE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问个简单的,运放的偏置电流是内部产生的还是外部产生的?是不是跟运放的输入级相关? ...

偏置电流有严格的定义,我毕业十几年了,现在也不大用到运放,记不大清楚了,建议直接百度或谷歌。运放的几个概念容易混,但是如果学过运放基础课,再稍微实践一下应该还是能掌握的。

网友:
我上学的时候,学的是一本我们学的校自己编的《运算放大器及其应用基础》,感觉讲得还算详细,你要是能找到,建议当手册查查!

网友D:
和楼主一样,悲催,归根到底对电子不感兴趣,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楼主一样,悲催,归根到底对电子不感兴趣,哈哈哈

大哥,我对模电还是颇感兴趣的,不过在学校基础学的不是特别好,现在学起来有点费解,再则也没有牛人可以请教,什么都是一个人搞,郁闷啊

网友:
单纯看书收获甚微。而且工作之中也是表调试边进步,从没有听说学透彻了再设计电路的。

网友:
如果说得不好听,那就是自学能力不够。

网友E:
运放偏置电流方向看运放内部电路,如果是PNP差分,一般是偏置电流输出,如果N差分,偏置电流向内
如果运放有偏置电流补偿,那么这个偏置电流就难说了,并且这个偏置电流也和共模电压高低有关,不过可以肯定是偏置电流比没有补偿的运放低很多。
如果是FET输入,可以忽略偏置电流。

看一下运放内部电路,会提升快得多,不过现在新的书很少介绍运放内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偏置电流方向看运放内部电路,如果是PNP差分,一般是偏置电流输出,如果N差分,偏置电流向内
如果运放 ...

大神的回答很有深度,有如下电路:
如果图中的Ibios为流进运放的同相输入端,那么这个电流只能由外部的高阻抗电压源提供,如果这个电流是流出运放同相输入端,那么外部电压源能流进电流吗?

网友:
哎,我现在这个项目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这几天心理压力很大,感觉都变了一个人,对未来很迷茫,也很恐惧。哎,感觉和楼主的遭遇很相似.......真的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网友:
希望楼主和我的项目能够顺利完结。祈祷

网友:
<OP AMPS for everyone >   运放超级资料集。  楼主好好研究下这本书就差不多了。

网友:
最基本的东东啦,LZ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