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联网应用】通过网络直接控制设备的一种方法

楼主(2013-05-27):
物联网平台通过长链接模式反向控制PC串口打印(网络反向控制不需要公网地址和NAT映射了)

我们的详细联系方式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2867-1-1.html

一、      功能简介

该功能实现可以通过乐联网web系统,通过公网来控制联网的电脑串口打印内容,该功能可以实现多种物联网反向控制应用,比如控制一个舵机,比如控制设备调整参数。

前提条件:
1  已经在乐联网注册了账号

2  下载了串口数据上传工具到需要被控制电脑串口打印内容的电脑上,下载地址:http://www.lewei50.com/home/sitecontent/downloads  (这个软件最近更新比较快,先不传到论坛里面了,否则同步容易出现问题)

3  电脑系统为windows系统,且已经联网(需要安装.net framework 2.0,winxp系统需要单独安装,win7以后系统应该自带)

二、      配置及测试步骤

第一步,登录进入乐联网系统,配置乐联网网关,注意要配置成为可控网关。具体请参考文档乐联网平台操作指南:http://www.lewei50.com/dev/doc/95。配置界面如下:“是否可控”栏里面的内容不用填写。

图 1 可控网关配置

其中API地址和公网IP不需要配置,在串口数据上传工具里面配置好以后会自动修改这里的参数并关联。

第二步,运行已下载的串口数据上传工具,在里面做好配置,如下图所示,乐为物联串口数据上传工具的详细介绍请参考文档PC+串口数据上传工具   http://www.lewei50.com/dev/doc/47

其中,需要注意网关标识需要与在乐联网配置的可控网关的网关标识一致,Usekey和你的账号的Userkey是一致的。

串口设置数据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填写,例如图中的配置就是指要通过乐联网Web系统来控制该电脑的COM1串口的打印内容,而比特率为9600。TCP服务器一般自动默认为tcp.lewei50.com。

图 2 串口数据上传工具配置

配置完成后,点击“开启”按钮,让串口开启(这时候回到图1,“是否可控”栏里面的内容应该都被自动填写上了)。

第三步,在乐联网系统里,选择“智能物联”-“控制命令管理”,选择“添加执行命令”

图 3 添加执行命令

其中各参数的定义如下:

名称:该执行命令的名称

网关:选择需要执行控制命令的网关

方法名:这里选择“向串口写入数据”

参数:向串口写入的数据内容

设置完成后,可以点击“测试”进行验证,执行成功,网页上会返回成功消息,如下图:

图 4 控制命令执行返回成功消息

同样,串口数据上传工具的软件运行界面里历史记录栏目也会返回执行成功的返回消息。

通过串口工具打印电脑的串口内容,可以看见写入的内容“Hello”。实际上通过乐联网Web系统写入到时COM1的串口,但是由于串口数据上传工具的运行占用了该端口,在串口工具(IPOP)无法打开该串口,提示“该端口已被占用”。为了验证结果,我们使用了虚拟串口工具把COM1口和COM2口进行绑定,通过串口工具查看COM2口的打印内容,从而验证功能的测试结果。

图 5 串口打印内容

一、      扩展应用

利用该功能可以实现很多反向控制的应用,只要设置好输入到串口的内容,就可以改变可控设备的状态。结合乐联网的“自定义执行计划”等一系列智能物联的应用,可以实现丰富多彩的不同的反向控制的应用。

具体的乐联网平台操作指导请参考文档:乐联网平台操作指南:http://www.lewei50.com/dev/doc/95

网友:
有兴趣,mark先

网友(2016-03-07):
好平台   下面试用看看 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