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ucgui在菜单切换时,出现Stack overflow 错误

楼主(2013-05-27):
ucgui在菜单切换时,出现Stack overflow 错误,如图1 ,此时继续运行又出现如图2错误

,然后就停在图3所示的函数上,不能继续运行

网友A:
将GUIConf.h中的GUI_ALLOC_SIZE配置改大一点,然后重新编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GUIConf.h中的GUI_ALLOC_SIZE配置改大一点,然后重新编译试试

改大了,还是一样,还有别的原因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大了,还是一样,还有别的原因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吗?

抱歉,其他原因我就不清楚了,我之前类似的加大设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其他原因我就不清楚了,我之前类似的加大设置就好

哦,谢谢你,我自己再找找看吧

网友B:
你这个是在VC下面运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在VC下面运行的吗?

是的,VC下运行有问题,但是编译没问题

网友:
好像感觉那个指针是野指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