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程序一个按钮控制灯的亮灭

楼主(2013-05-27):
初次玩plc,发现这么简单的功能搞不定,谁能给提供下思路
按一下按钮,灯亮,再按一下灯灭,一直这样循环.

网友:
什么PLC?用取反指令最简单

网友:
用取反指令最简单
同2楼

网友A:
LD     I0.0
XORB   2#10000000, QB0
如上按一下I0.0,Q0.7亮灭变化!

网友:
楼上的图片真火爆

网友B: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99cda90100z5sx.html

网友(2013-07-06):
谢谢分享资料,太感谢啦

网友:
你可以使用取反或者SR RS指令(如果你用西门子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99cda90100z5sx.html

好链接。比较全

网友:
用30pl才的话,用pls指令很容易实现啊

网友:
这个图可以在PLC上面实现同时也可以不做任何修改移植到实体硬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D     I0.0
XORB   2#10000000, QB0
如上按一下I0.0,Q0.7亮灭变化!

好象不行吧?能保证执行奇数次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象不行吧?能保证执行奇数次么?

肯定可以的,放心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的,放心吧!

可能会每个周期动作1次,最好加上脉冲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会每个周期动作1次,最好加上脉冲指令。

是的,只是告诉你一个思路,具体程序要你自己动脑筋的!

网友(2014-08-30):
取反或者计数器比较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