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V可调,3A数控稳压源 求助!

楼主(2013-05-28):
要求采用功率MOSFET(电力电子器件)作为开关管,PWM信号控制其开通和关断。
电压范围:0-12V可调。负载电流不超过3A。
PWM信号准备用单片机来发出,
望各位高手指教,求各种资料,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建议lz先去看看春风电源的电路。

网友:
可以去看看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lz先去看看春风电源的电路。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lz先去看看春风电源的电路。

看春风电源没用。一个开关电源 一个线性电源

网友:
看反馈环路啊。

网友(2013-10-10):
单片机产生PWM+AD采集+数字PID   主电路可以用BUCK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