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的电流过大,电源线布置太细,会烧坏单片机吗?

楼主(2013-05-28):
RT。适配器短路电流过大,但是电压没超,可能开机瞬间电流过大烧坏单片机吗?我的板子运行几天都是好好的,昨天就突然烧了,
实在找不到坏的原因,检测电路发现单片机烧了,适配器短路电流2.3A,可能开机瞬间电流较大,而入口的电源线布细了,只有12mil,这会是单片机烧的原因吗?

网友:
空载电流2.3A,什么JB适配器啊,,你说的是输出电流2.3A吧。。
你从大水管里面接根小水管出来,小水管不会爆的。

网友:
问题比较雷人!

网友:
空载电流   谁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定义?

网友A:
空载还有电流?

网友:
空载电流。
你咋测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2.3A 不太可能

网友:
肯定是搞错了

网友:
简易楼主不要学单片机了,把初中高中课本翻出来重新温习一下

网友:
好可怕啊   我想问下    用2升的杯子喝水  会不会撑死啊 求解

网友:
LZ只是初学,大家不要这么打击人啊!

不过我也好奇空载电流他是如何测量的。

网友:
不会直接那电流表串起来测的吧

网友:
貌似以前有人出过这样的笑话, 适配器额定输出电流大不是问题,LZ还是找找别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还有电流?

可能的啊,开关电源如果偷懒电,那么设计电路的时候就让它完全工作在电感电流连续状态,那么通常在输出端,会并联一个电阻。。。。然后这个就是空载电流。。。
当然lz这种情况。。。。。。测量方法有问题吧。。。

网友:
应用没有间题

楼主:
就是将万用表打到电流档,直接将红黑表笔接到适配器电源正负极,测到的电流有2.3A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将万用表打到电流档,直接将红黑表笔接到适配器电源正负极,测到的电流有2.3A ...

这是短路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将万用表打到电流档,直接将红黑表笔接到适配器电源正负极,测到的电流有2.3A ...

这个应该叫短路吧……楼主还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看了下你的另外一个贴,看来你应该学习下怎么测电流,不然测一个烧一个。
MC33063烧了怎样检测出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496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将万用表打到电流档,直接将红黑表笔接到适配器电源正负极,测到的电流有2.3A ...

电流表内阻几乎为零,这是短路,不是空载啊,小妹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将万用表打到电流档,直接将红黑表笔接到适配器电源正负极,测到的电流有2.3A ...

OMG....

我给跪啦,太累人啦。。

这是短路啊。。。

网友:
重新看什么“电路”“数字电路”“模拟电路”这种书之后再来讨论问题吧……

网友:
不如直接点,先看看万用表的用法。

网友:
不是,因为我有一次拿可调电源专门试过.MCU是STC的

网友:
同问,我在河边往矿泉水瓶里灌水,河很宽水很大,瓶口很小,能把瓶子撑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