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可以承受的引脚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5-28):
用的DSP是DM3730    IO电压时1.8V

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和IO电压3.3V的 FPGA  EP2C8  相连接?

还是要再做电平转换?

网友:
DM3730   。。。
没整过。
建议看手册吧。

网友:
DM3730   和EP2C8  咋感觉差好多年呢。。。

网友:
适当降压就可以

网友:
EP2C8内部不是有几个Bank么,把Bank的电压接1.8V,另外的Bank的电压接3.3V,这样的话,DM3730 IO的1.8V信号就可以接到FPGA的Bank为1.8V的IO上,就行了。前几天才设计过一款DSP的原理图,TMS320C6457,他的IO有的也是1.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