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TM32使用UCOS如何进入休眠等降低功耗。

楼主(2013-05-28):
如题
STM32使用UCOS如何进入休眠等降低功耗。

网友(2013-08-18):
也有如此的问题,请问老兄有没有想法或者思路

网友A:
这有一个简单的思路,LZ可以参考下:
在IDLE任务中,扫描整个TCB链表,找到一个需要延时最短的DlyTicks,通过这个时间设置一个唤醒
的定时器,然后CPU进入SLEEP。当时间到CPU醒来时,可以通过连续调用OSTimeTicks函数来达到
抵消睡休时走过的TICKS数量。

这只是我的个人想法,自己也未实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有一个简单的思路,LZ可以参考下:
在IDLE任务中,扫描整个TCB链表,找到一个需要延时最短的DlyTicks,通 ...

WFI的话好说,进入IDLE任务就可以顺势进入WFI模式了
更深层的休眠的话还要考虑到ISR等外设的情况,假如最早需要运行的任务是在1S后运行,就休眠1S么。
但是,ucos编程的灵活性更加体现在通讯机制上,任务的同步可不是单纯的时间控制的,ISR也可以恢复阻塞的任务的。
休眠这段时间ISR无法反应,等待信号而阻塞的任务自然无法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WFI的话好说,进入IDLE任务就可以顺势进入WFI模式了
更深层的休眠的话还要考虑到ISR等外设的情况,假如最 ...

我说过上面只是一个简单的思路,如果要实现还需要很的细节考虑。
正如你所说对于ISR也需要考虑。

如果在休眠过程出现了ISR,即ISR也可以唤醒CPU,则需要在ISR程序中计算出
已经休眠的时间,然后依据已经休眠的时间进行OSTimeTicks处理,完成后再进入
真正的相应对应的ISR处理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WFI的话好说,进入IDLE任务就可以顺势进入WFI模式了
更深层的休眠的话还要考虑到ISR等外设的情况,假如最 ...

对于OS中的系统调用,我觉得总结起来可以理解成两种触发:
延时、信号量。

1、延时:不管任务是因为何种原因被阻塞,如,主动OSTimeDly, 被动OSSemPend(Timeout)它最终只有两个去处,
一个就是延时列表,因此可以通过延时列表中的最小延时时间去唤醒任务,而不需要每个TICKS中断都需要去处理延时列表。
正好可以利用这个特性去休眠。

2、信号量,如上所述另一个去处则是彻底挂起,等其它触发信号将其唤醒。这里我能想到的触发信号也只有ISR了。当然
或许你也会觉得通过其它任务也是给个信号量唤醒的,其实仔细想想,其它任务和当前任务一样也只有两个去处,最终还是
延时或是被ISR发送信号。

网友:
在idle任务中Wfi

网友(2014-03-03):
UCOS  低功耗

网友(2015-04-17):
楼主 能贴一下你的电路图吗  主要看看供电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一个简单的思路,LZ可以参考下:
在IDLE任务中,扫描整个TCB链表,找到一个需要延时最短的DlyTicks,通 ...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article/details/12751435
你可以看看这篇文章,虽然是周期性休眠,但是好像比你的要稍微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