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看到四轴炸机,不同的是,这个是自己的四轴

楼主(2013-05-28):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yNzY2NTA0.html
     用DSP2812玩了下四轴,结果惨遭炸机,心里那个悲痛啊,论坛里用DSP开发四轴的感觉还是不太多,很想找些进行深入交流的,可惜一直没能如愿,经过较长时间的困惑与无助,勉强能飞了,结果受天气原因影响,放在室内飞了,在飞的过程中四轴有个下沉的过程,一加油门使其上升,结果没收住,撞上了天花板,从3米左右的高度,直接摔了下来,顿时那个心碎啊。遥控器是自己用51单片机做的,用NRF24L01,只有按键控制,升降及前后左右的控制,不是太方便,但是挺实用,成本加24L01也就10块钱左右,网上的遥控器动则几百,实在难以下狠心去买啊。关于四轴的下沉,我的理解是:1、高度没有闭环,导致会有一定的上下漂浮,2、电池供电不稳定,偶尔出现供电不足,导致电机转速下降。现在只用到一个MPU6050,还没加其他的传感器,有想过超声波,但是高度太有限了,GPS还没去买,路还很漫长。。。

网友A:
niuB强悍啊,我还没开始呢,学习啊

网友B:
电压不稳可以通过采样电池的电压来解决。
MPU6050 Z轴加速度可以用用的,Z轴飘的问题,可以通过找出Z轴飘和X、Y轴飘的关系间接解决。我隐约感觉Z轴飘和其它轴飘是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稳可以通过采样电池的电压来解决。
MOU6050 Z轴加速度可以用用的,Z轴飘的问题,可以通过找出Z轴飘和 ...

Z轴加速度计怎么用?我现在用的是Z轴的陀螺仪积分的角度在控制偏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uB强悍啊,我还没开始呢,学习啊

炸机确实强悍了。。。希望你开始做后尽量别炸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Z轴加速度计怎么用?我现在用的是Z轴的陀螺仪积分的角度在控制偏航

Z轴加速度积分不是速度吗,然后根据速度控制。
解决飘的问题要花不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轴加速度积分不是速度吗,然后根据速度控制。
解决飘的问题要花不少时间。

你是说用Z轴的数据来控制高度是吧?这个倒是真的可以一试,我怎么就没能想到呢,厉害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用Z轴的数据来控制高度是吧?这个倒是真的可以一试,我怎么就没能想到呢,厉害啊 ...

我没搞过,这是瞎想的,要是有用就好;要是没用就坑了楼主,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搞过,这是瞎想的,要是有用就好;要是没用就坑了楼主,嘿嘿~

但是还是要谢谢你的想法。。。

网友:
能飞就已经很不错啦!!!

网友C:
MPU6050不可能用加速度求速度和高度

网友:
同学前一阵子还说一起搞个四轴呢 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来 呵呵

网友D:
我只想说.楼主和同伙要做好防护.这不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说.楼主和同伙要做好防护.这不是玩具.

谢谢你的忠告,之前也被四轴伤到过,以后的调试会更加小心的。

网友E:
用DSP的啊~好羨慕。。遙控器我們之前也是按鍵+51,每按一次就增加5的占空比。雖然z軸也用了,仍然會漂,不過比沒加的好。你的四軸多重?3米就炸了?

网友:
DSP来搞,厉害呀。
还是绑绳子挂天花板上吧,不怕摔,呵呵

网友:
如果你用标准的遥控器的话,估计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或者买几个摇杆来做遥控器也是可以的。 有些钱不能省

网友F:
摔得好惨。
得找个空旷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摔得好惨。
得找个空旷地。

户外的话等到风比较小才行,由于所处地带常年刮风,而四轴抗风能力几乎没有,所以只好选室内了,室内基本没有特别空旷的地方,受环境限制啊,

楼主:
四轴飞着飞着会往下沉,浏览了论坛后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的电机KV比较大,然后电机在工作一段时间后,电机本身消耗的功率增大了,(具体可以看论坛里近期有一篇关于电机的的帖子,)直接导致输出效率减小,明显效果就是四轴会下沉,这些细节方面之前都没好好考虑,实在是不应该啊

网友G:
互补滤波,时间常数设置2.5秒,t->无穷时,完全依赖气压数据,测试性能很好

网友H:
飞思卡尔赛道不错啊,在这样的场地试飞又不敢乱跑,多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DSP的啊~好羨慕。。遙控器我們之前也是按鍵+51,每按一次就增加5的占空比。雖然z軸也用了,仍然會漂,不 ...

嘿嘿嘿,遥杆啊~·

网友I:
不玩四轴,不过建议室内试机
机器底部用绳子栓个铁疙瘩作为限高,就不会撞顶棚炸机了!
绳子建议使用柔软有分量的,优先保证飞行安全(绳子不会缠绕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DSP的啊~好羨慕。。遙控器我們之前也是按鍵+51,每按一次就增加5的占空比。雖然z軸也用了,仍然會漂,不 ...

四轴重量大约在1KG左右吧,在室内飞的,油门没收住,结果就撞天花板了,炸也。用Z轴的话只适合在悬浮,我觉得如果四轴没能很好的悬浮的话,Z轴的加速度两次积分得位置不是很靠谱,就是你四轴在运动过程中,Z轴的输出会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互补滤波,时间常数设置2.5秒,t->无穷时,完全依赖气压数据,测试性能很好 ...

现在用的是MK算法,正准备再试试别的算法呢,可能会考虑捷联姿态解算,在啃惯性导航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思卡尔赛道不错啊,在这样的场地试飞又不敢乱跑,多痛苦

飞卡赛道是人家铺的,四轴掉下来的时候伤害到赛道了,还没去道歉呢,下次果断不在这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玩四轴,不过建议室内试机
机器底部用绳子栓个铁疙瘩作为限高,就不会撞顶棚炸机了!
绳子建议使用柔软有 ...

网上也见有人用绳子拉着飞,但老感觉会对四轴产生影响,而且特别担心绳子绕道螺旋桨了,没找到特别合适的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U6050不可能用加速度求速度和高度

加速度计求高度是可以的,但是要求四轴不是在运动状态,那样影响会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也见有人用绳子拉着飞,但老感觉会对四轴产生影响,而且特别担心绳子绕道螺旋桨了,没找到特别合适的 ...

积分做好限制就不会爆掉
我那个用绳子捆住的时候,可以一路拖着走,不会“报复性反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速度计求高度是可以的,但是要求四轴不是在运动状态,那样影响会比较大 ...

自己骗自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骗自己吗?

能具体说来吗?愿闻其详

网友(2013-11-20):
你好,你在用2812做四轴,我也是用TI的DSP做四轴,用的是28335和28346,你现在进展怎样了?我姿态稳定了,正在调高度控制,用的是超声测距模块,楼主QQ多少?想和你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