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激光打标机,主要是在不锈钢上面打标.

楼主(2013-05-28):
公司产品以前一直是贴纸标签,也用过气动打标机,但是都不是太满意,现在想找价格合适的激光打标设备,哪位大虾指点一二.我们的主要应用时在不锈钢304上面刻字打标识.一般都是产品铭牌居多.

网友:
你这个需要光纤的激光机

网友:
我公司做打标机。用进口激光器的买十多万。国产激光器的七八万。

网友:
有化学腐蚀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A:
哪有那么费事,我以前的公司是做304不锈钢法兰的,批量不大就是了,用个0-36V量程的变压器,选接0-12V,然后去广告公司购买蜡纸,用针式打印机打印你要的内容,把变压器两端引个端头出来,倒点醋,一头包着棉花,另一头接触到不锈钢上面,把蜡纸敷上,用棉花沾点醋,慢慢移动,你会发现你打印的东西都腐蚀上去了,呵呵,这是笨办法

网友B:
笨办法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笨办法好啊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费事,我以前的公司是做304不锈钢法兰的,批量不大就是了,用个0-36V量程的变压器,选接0-12V,然 ...

这方法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费事,我以前的公司是做304不锈钢法兰的,批量不大就是了,用个0-36V量程的变压器,选接0-12V,然 ...

没看懂,来个示意图可否?

网友D:
好像深圳有个大族激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费事,我以前的公司是做304不锈钢法兰的,批量不大就是了,用个0-36V量程的变压器,选接0-12V,然 ...

这个办法好。

网友:
松下激光打标机不错,非常精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费事,我以前的公司是做304不锈钢法兰的,批量不大就是了,用个0-36V量程的变压器,选接0-12V,然 ...

好办法!不知用直流电源是否更好些?醋是普通的醋还是白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办法!不知用直流电源是否更好些?醋是普通的醋还是白醋?

要老陈醋吧?

网友:
打标机国内有不少公司,比较出名的有大族、光大。我们公司以前用光大多一点,现在慢慢换大族的了。打不锈钢几种类型的机都可以的,主要看你要印多深,越深功率就要越大。

网友:
南京中南激光打标机不错,性价比高,我们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费事,我以前的公司是做304不锈钢法兰的,批量不大就是了,用个0-36V量程的变压器,选接0-12V,然 ...

牛,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费事,我以前的公司是做304不锈钢法兰的,批量不大就是了,用个0-36V量程的变压器,选接0-12V,然 ...

能不能出个视频看一下阿,觉得很新奇阿,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费事,我以前的公司是做304不锈钢法兰的,批量不大就是了,用个0-36V量程的变压器,选接0-12V,然 ...

10几年前,公司曾经用过一种和你说的方法类似,,,就是2点不同:不是蜡纸,而是搞了个丝网,+,某种腐蚀液体,,,,专门给不锈钢杯做logo。。。呵呵

网友:
难道用雕刻机在上面刻出来不行吗?非得激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深圳有个大族激光

财经频道还报道了呢 好像说自己有多少专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来个示意图可否?

我现在不在那个公司了,呵呵,该说的已经说了,如果你们哪个想这样做可以站内我,再交流

楼主:
主要是因为小批量多品种的需求,每次打标的内容都不定相同,楼上几位兄台说的电腐蚀的办法是可以的,只是适合大批量不变的标识.对激光打标机目前了解了一些,情况比较复杂,各种原理的很多种,寿命也是不相同,据说现在也是控制卡是专门有人做,都是模块化的.我想找一家性价比高的厂家或者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办法!不知用直流电源是否更好些?醋是普通的醋还是白醋?

没有用直流电源试过,呵呵,你可以研究研究,醋就是家里做菜的哪种醋,不过不要用白醋,把打印好的蜡纸放到醋里沾一沾,然后贴在不锈钢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老陈醋吧?

不是白醋就行,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出个视频看一下阿,觉得很新奇阿,哈哈

有时间搞个视频拍出来给你们看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几年前,公司曾经用过一种和你说的方法类似,,,就是2点不同:不是蜡纸,而是搞了个丝网,+,某种腐蚀 ...

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靠电化学腐蚀

网友:
如果内容固定且对外观没有很大的要求,用楼上的方法确实不错,要不找一下莫大的雕刻机;
如果要美观,建议用打标机,可以在网上找激光打标机,那些公司都是可以打样的;
楼主可以PM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