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万年历不成功,大家来给个意见啊

楼主(2013-05-28):
1、DS1302时钟,用的石英钟上的32.768晶振以为会很准,结果4个小时还是差出去2秒·····
2、为了方便布线,12864用的串行通信,结果显示大数字时刷新缓慢,秒的那个两点标志3-4秒才会闪一下。难道让我重新做PCB改成并口的?
3、另外想用手机电池供电做了个34063的升压电路,结果1830mah的电池走四天就没电了 耗电大很无语,大家都有什么好建议提下。

网友A:
1、DS1302时钟,用的石英钟上的32.768晶振以为会很准,结果4个小时还是差出去2秒·····
     1302很少有准的,也许我没用好。反正我的都不准。1是晶振不准确,2是1302本身好像国产的多,不容易买到正品。
2、为了方便布线,12864用的串行通信,结果显示大数字时刷新缓慢,秒的那个两点标志3-4秒才会闪一下。难道让我重新做PCB改成并口的?
    串行再慢,1s刷新一下标志点应该不成问题吧?估计你的程序要修改!
3、另外想用手机电池供电做了个34063的升压电路,结果1830mah的电池走四天就没电了 耗电大很无语,大家都有什么好建议提下。
    液晶的背光很耗电的,仅背光估计就得50ma左右的电流了。换成OLED屏或是段码液晶差不多!

网友:
1   这玩意儿,电池供电不大行吧?除非大改。
2   4个小时还是差出去2秒,常温下,这个改改电容就好了。温飘的问题不好解决。
3   秒的那个两点标志3-4秒才会闪一下: 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B:
建议价格光电路关,白天去掉背光,晚上微亮

网友:
晶振两端得接一个33P左右的电容到GND,调整电容可以调节走时的快慢.
34063本身的功耗太大,建议用PT1301.
如果使用的是手机锂电池,那就可以选用3.3V的液晶,和单片机,然后用低功耗的LDO来供电,相对于升压而言,会省下一些功耗.
某些单片机或显示器的电源适应范围较宽,那电源就可以不用升压或降压,功耗更加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价格光电路关,白天去掉背光,晚上微亮

恩,加了,三种模式,一直关,某时间段开,555延时触摸开3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S1302时钟,用的石英钟上的32.768晶振以为会很准,结果4个小时还是差出去2秒·····
     1302很少 ...

谢谢。改程序了,标志点一秒确实可以刷新一次了,不过不是瞬间出现的还是逐行出现的感觉还是慢,下午我把程序给贴出来您帮忙给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改程序了,标志点一秒确实可以刷新一次了,不过不是瞬间出现的还是逐行出现的感觉还是慢,下午我把 ...

串口刷全屏肯定慢,效果就是逐行了,128 64------1024byte 如果9600 bps 的话差不多一秒才能刷完的,其它速率现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刷全屏肯定慢,效果就是逐行了,128 64------1024byte 如果9600 bps 的话差不多一秒才能刷完的,其它 ...

那就改成并口吧 速度快点

网友D:
显示乱码的问题
应该是读写12864的延时时间不够

网友:
1.一般和器件的质量有关,愿意改的话,试试pcf8563,便宜而且驱动简单。
2.和串行并行无关,一定是代码的问题,串行的速度还是够得,好好看看检查一下吧。
3.液晶显示,尽量别用电池,背光太费了。可以制作休眠代码,夜晚不显示,或者关闭背光。

网友:
把屏幕刷爆去,一定行。

网友E:
PCB刻得不错,请问你是怎么把板弄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刻得不错,请问你是怎么把板弄平的?

什么意思 怎么弄平?

楼主:
终于知道为什么刷新那么慢了,原来写数据函数里面有个延时10ms ·····写一幅图片会重复这个10ms32次····不慢就怪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乱码的问题
应该是读写12864的延时时间不够

        while(1)
        {
                Read_Time();

                SetGraphicMode(0x36);
                LCD_PutGraphic(tab_num[second%2+10],2);
                LCD_PutGraphic(tab_num[minuter/16],3);
                LCD_PutGraphic(tab_num[minuter%16],4);
                LCD_PutGraphic(tab_num[hour/16],0);
                LCD_PutGraphic(tab_num[hour%16],1);
                SetGraphicMode(0x30);

                Disp_Temp();
                DisData(0,1);
                DisWeek(6,1);
                DisNongLi();
                DisAnim();
                DisDays();
        }

这是主程序,去掉中间的绘图显示时间其他的显示正常,若绘图完再写下面的就会是乱码····怎么回事啊

如果是读写12864的延时时间不够,那么不绘图时为什么显示正常

网友:
前段时间做的 课程设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while(1)
        {
                Read_Time();

还有一个问题你查查
12864在每次写之前
必须再次定义页、行、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你查查
12864在每次写之前
必须再次定义页、行、列~~~~~~~~~~~

谢谢,我知道什么原因了,绘图不是整屏的,不需要绘图的地方数据不为零就会显示乱码。初始化里加了一句全部写零(不是清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