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侠关于双龙的下载软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5-28):
各位大侠:用双龙的下载软件是,本来出现的界面应该如下

但是突然出现了这个界面,以上界面就不再出现,请问如何修复?

卸载重装,更换安装盘,找双龙的技术支持也无法解决,不知道有没有大侠有没有人碰到过,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XML是指芯片的信息。重装不行吗

楼主:
重装不行,更换安装盘也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使用双龙 没出现过这问题
换个版本的试试

楼主:
双龙技术支持回复:我们软件没有直接解析XML文件,是调用系统的MSXML组件进行解析的,你重新安装或注册一下MSXML组件看看,如果不行就得重装OS。
不知道哪个是MSXML组件。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在C盘查找MSXML.dll,然后逐个注册,就可以了!
很奇怪的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