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4115模拟PWM调光,调不暗问题

楼主(2013-05-28):
芯片资料上说,通过DIM引脚可以接受模拟调光和很宽范围的PWM调光。
通过PWM调光,LED的输出电流可以从0%到100%变化。

我用PT4115模拟PWM,但不管怎么调都调不到低亮度,调到最低感觉还是比较亮。

请问用这个芯片要注意些什么?怎么才可以调节到最低亮度。我调节的时候分为256级调光。

楼主:
我试过各种频率,都不能调低亮度。
频率低了,亮度确实会降低,但是会闪烁。
求解答。

楼主:
没人,继续顶。。。

网友A:
模拟pwm是什么东西?pt4115可接受模拟『或』pwm调光,你在dim上加很低的模拟电压或占空比很低的pwm亮度就会很低了。256级细分够了

楼主:
我是用定时器,模拟PWM输出。占空比调节到最小,还是感觉有点亮。

网友:
仔细看DATASHEET

楼主:
你是说PT4115?

楼主:
哎啊,也不提个醒

网友:
吧你的PWM波形贴出来看看啊。

网友:
你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
另外你想得到很低的亮度还是最后熄灭呢?

楼主:
51单片机,跟STC单片机类似。24M晶振。
我是想得到最低亮度,现在就是感觉最低亮度都比较亮。
经过试验发现,如果用周期20us的PWM波形脉宽调制,可以得到最低亮度。但我的是用定时器模拟PWM。
单片机开销太大。所以说行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51单片机,跟STC单片机类似。24M晶振。
我是想得到最低亮度,现在就是感觉最低亮度都比较亮。
经过试验发现 ...

直接把DIM引脚拉低试试

网友:
是PWM频率太低了吧。

楼主:
你是说直接用电位器调节DIM引脚电位?
调节范围从0.3--2.5V之间变化。这个是硬件调光。

我现在是用定时器模拟PWM调光。看来得用16或者14位的硬件PWM调节才行

网友:
我用STC15F104E(12M晶振)控制过非常类似的东东,当时做的是可调亮度的小夜灯,恒流IC为TTP932,与你的TPT4115是pin-to-pin的,也用的是模拟PWM,还算满意。

楼主:
那不错,你用多大的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错,你用多大的频率?

12M,不过我的单片机就做这件事情,加上红外解码,没有别的任务,呵呵。

网友:
楼主走后做得怎么样呢?

楼主:
加大频率,如果用47K的PWM调光,可以调节得灰常暗

网友:
我觉得频率不能低吧,低了会闪烁。而功率的输出其实和占空比相关,保证占空比一样,频率的影响不大。

网友:
电感没搞对,加大磁芯和电感量,以前做过台灯,用TO235封装的真不行,得用sop8的,pwm调光还可以,用stc的定时器模拟pwm调得

楼主:
如果只是做台灯,不需要处理其它的东西,应该没问题。

网友(2021-02-16):
引用 网友A:
模拟pwm是什么东西?pt4115可接受模拟『或』pwm调光,你在dim上加很低的模拟电压或占空比很低的pwm亮度就会 ...

你好,我用pt4115,PWM频率20KHZ,从pwm从0~1,分100级,拧编码器调光,从一级往上一级调光过程中,led会闪一下,是分级不够细么?

网友(2021-03-22):
加大电感试一下,不会变亮再变暗。你调试的0-30级是连续亮的么?我用的兼容PT4115芯片调光范围只有30-100,小于30的直接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