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锁定FPGA的引脚?

楼主(2013-05-28):
前阵子在论坛好像看过类似的帖子(好像是用excel表来弄的),现在找不到了。期待知道的指导下,谢谢!要不引脚多的时候,一个个锁定那肯定费事~~~

网友:
每次编译的时候会默认分配的,你可以把电路图改成和默认分配的就行了,这样你就一次都不用锁引脚了。

网友A:
有引脚配置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引脚配置文件的

你是说TCL文件?

网友:
orcad能导出 TCL 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