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给个好用的硬盘坏道修复软件

楼主(2013-05-28):
求助,谁给个好用的硬盘坏道修复软件,最好是windows下的 谢谢了

网友A:
坏道还能修复?

网友:
+1 头一次听说硬盘坏道可修复。

网友:
坏道还能修复?我那硬盘坏了95%,不知能修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道还能修复?

就是吧坏到屏蔽被

网友B:
看来MHDD不适合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MHDD不适合楼主了。

mhdd屏蔽不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啊。

网友:
我的硬盘哪怕有一点儿异常。。就PASS掉。

网友:
同求,以前在电脑城看过有人修复坏道,用的是命令行,但是人家不肯告诉你是什么,百度找不到。。。

网友C:
有人新买的硬盘有咯吱咯吱的读写声吗,我新买的硬盘有这声音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我买的是西部数据

网友:
坏道有分硬坏道和软坏道,软坏道可以用软件修复,硬坏道的话,是没办法修复的,只能采用屏蔽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人新买的硬盘有咯吱咯吱的读写声吗,我新买的硬盘有这声音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我买的是西部数据 ...

西数的好像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西数的好像都这样

我原先电脑里的也是西部数据啊,很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新买的硬盘声音却很大

网友E:
各位孤陋寡闻了吧,用这个,可以修复坏道,注意不是屏蔽,是修复。HDD_Regenerator

网友:
一般感觉硬盘坏道多到需要修复的程度,尽快放弃吧,除非你只是用于存放垃圾的。

网友:
一般就是屏蔽掉吧,修好了用起来也不保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位孤陋寡闻了吧,用这个,可以修复坏道,注意不是屏蔽,是修复。HDD_Regenerator ...

我的硬盘用着扫描不出毛病
dos下mhd 一扫好多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