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看过彭伟那本AVR的书么?

楼主(2013-05-28):
有人看过彭伟的《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avr)》这本书么?做过实训要求的例子么?我有一些实训例子不会写,想请教一下。

网友A:
论坛里有电子书+源代码的吧。自己焊个最小系统+外围模块就可以【按图索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电子书+源代码的吧。自己焊个最小系统+外围模块就可以【按图索骥】啦 ...

源码书上有,我都是照着打上去的,我是想问每个小例子下面不都有实训要求么,相当于扩展练习题一样,这个有人做过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源码书上有,我都是照着打上去的,我是想问每个小例子下面不都有实训要求么,相当于扩展练习题一样,这个 ...

那是肯定的了。

后面的题目是要你学会【举一反三】的思维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肯定的了。

后面的题目是要你学会【举一反三】的思维方法。

嗯,我也有做,只是一些不会做想请教一下,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学习中

学到哪了?实训题做了么?

网友C:
这本书我也在学习部分内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本书我也在学习部分内容中。。。。

实训题做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训题做了么?

没做,没时间做,当工具书用的,没用系统的学习

网友:
没看过啊,不过觉得自己动手最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本书不错

确实,彭伟的书都还行!你看过这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彭伟的书都还行!你看过这本?

嗯  我有这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  我有这本书

上面的实训练习做了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实训练习做了么?

没做,上面的例程拿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做,上面的例程拿来参考

哦,有些例子的代码功能实现不了,比如:3.30 数码管显示两路AD转换结果。我做了之后两路显示的都是同一个电压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有些例子的代码功能实现不了,比如:3.30 数码管显示两路AD转换结果。我做了之后两路显示的都是同一 ...

这个仿真和实际电路 肯定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仿真和实际电路 肯定有区别的

不是的,我说的就是在proteus里面验证,不是在开发板上做实验。

网友:
哦,那本书 也有蛮多错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说的就是在proteus里面验证,不是在开发板上做实验。

你用的是例程上一模一样的proteus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例程上一模一样的proteus图么?

对,不是仿真图的问题,是程序本身代码不全或者错误导致仿真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