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数控电源0-36V/0-4A(可自由扩展容量)开源助手招募...

楼主(2013-05-28):
这个项目很早就开始筹备了……直到昨天,才拿到了10块PCB样板。
大致特性介绍:
1-使用STM32F107,支持10/100M以太网远程采集、控制;
2-使用环变,参考春风电源的算法切换输入绕组,步进暂定为2V;
3-PCB主板尺寸10x10cm(方便打样),厚1.6mm。包含主控,液晶显示面板接口,通信外设接口(RS232和以太网),模拟电流环和电压环,切换继电器(电流不大,所以可用板载继电器)
4-最开始是为了改造一些老模拟电源,所以整流桥、主滤波电容、功率调整管、大电流取样电阻等主回路元器件是利旧的,直接原样搭焊在住散热片上(反正不多)
5-变压器绕组精细切换后,效率可以做得比较高,所以直接用较大的散热片即可,不打算用风扇散热(可靠性低,容易进灰)。
6-所以,如果手头有一台老电源,用这块板改造会比较幸福……

现在碰到的问题:
1-购买元件不便;
2-焊接费时;

所以开贴招募同好,初步打算是找1-2助手,发几块PCB过去,助手备齐元件,焊接完成,瓜分PCB,我这边开始调试,完成后分发程序,大家各取所需……

有兴趣者可以先报名……我抽时间把原理图、BOM整理一下发上来。当初大致估算了一下单纯元件成本并不高,所以这个计划应该有一定可行性。

楼主:
firefox上传附件总是不行……搞半天还是切换到IE才搞定……论坛还有待改进

网友:
板子设计得不错,但是以太网来控制,何种场合可以用到呢?

楼主:
我现在习惯用以太网来连接设备……
优点:
1-隔离,安全
2-高速
3-不占用电脑端口(把设备往交换机/路由器上接就行了)
STM32F107小批量不到20块钱,很划算

网友A:
你的电路是直接使用春风的?
我可以帮你搞定pcb,条件是:给我看程序
我的主要目的是:找完整的工程学习软件结构,借用这个硬件平台验证下自己对电源的理论分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774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是直接使用春风的?
我可以帮你搞定pcb,条件是:给我看程序
我的主要目的是:找完整的工程学习软 ...

建议优先考虑买春风电源套件……软硬件都是验证过的,焊接完就可用;
其次自己打样春风电源;
再次选择我这种方案,把STM32F107替换成同样封装的更便宜的STM32F103(只有RS232和上位机通信),下载春风电源的MCU代码包,修改一下IO口配置,重新编译。(因为我的源码和上位机为了加速开发,会大量用到公司产品相关的模块、算法、通信协议,不能外泄,忘见谅)

这个方案模拟电压环和电流环部分参考了春风电源,谈不上抄袭吧,之前拆解过安泰信、建伍、大华等多款电源,输出都是这种悬浮驱动的方案的。改善了更安全的上电输出保护(I/O在主循环不停翻转输出方波才会使能输出),增加栅极MOS保护,增加放电电路使高压向低压调整时能迅速响应,增加了量程切换开关可以在低电压低电流区域实现很高的精度(需要标定)……

网友:
支持以太网是好东西

GPIB程控的不适合DIY

楼主:
DIY一个自己的数控电源是多年前的想法,当时把公司库房里的一台报废电源开膛剖度清理干净,保留外壳、变压器、整流桥、功率管……然后不久就辞职了,没好意思扛走……后来时不时有新想法就改改电路……

前段时间看到这位老兄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9214-1-1.html,大为感慨,有想法就要付诸行动,不然手头积累的电子垃圾就越来越多了

楼主:
板载的继电器是5A的,可以外接10A的,就是要多飞几根线:

网友:
呵呵,我也想玩玩~!
在前一家公司,拆了台老DC电源,一直没有动手改造。可惜啦~!

网友:
楼主板子画得真好。

网友A:
用继电器放电?哪种情况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继电器放电?哪种情况能用到

例如当前输出20V,输入一个新命令输出5V,这时候就要对输出滤波电容放电……
一般模拟电源采用的做法是在电容两端并联一个K级的电阻,后果是实际输出电流比电流表读数少若干mA……

网友B:
第二张图中的部分走线好奇怪,是故意的吗?

能说一说指标吗?

网友C:
对楼主的合作感兴趣,只是最近有点忙,完了和楼主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中的部分走线好奇怪,是故意的吗?

能说一说指标吗?

没什么奇怪的吧,模拟部分一般都是单点接地的,这样可以减少串扰……
关于指标,看过这一类悬浮驱动的电源你会发现,控制电路都是一样的,更改电流取样电阻和电压反馈系数相关的电阻,基本什么样的输出电压和电流都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楼主的合作感兴趣,只是最近有点忙,完了和楼主联系

欢迎……有兴趣可以先报名。
这个项目目前不打算出套件什么的,所以再添一个助手就可以进行后续工作了,助手需要为我那块额外付出几十元钱的散件(主要器件和变压器我已自备了)、逛电子市场采购所需的大量时间、辛苦的焊接……调通后,剩下的空白PCB有兴趣的可以申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如当前输出20V,输入一个新命令输出5V,这时候就要对输出滤波电容放电……
一般模拟电源采用的做法是在 ...

晕,一般模拟电源是并在电容两端,但是绕过了电流采样电阻
楼主应该是搞软件的吧
春风2.1和安捷伦E36、ru8002都不是你说的那样接的
那个电阻至少两个作用:1、电源由CV转到CC时,滤波电容上的能量由此电阻释放 2、较轻负载时让环路稳定

网友D:
楼主能说说设备具体是怎么用吗?
PC通过网线连接电源,PC有个上位机软件,上位机软件可以控制这个电源输出多少电压?用在哪个场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一般模拟电源是并在电容两端,但是绕过了电流采样电阻
楼主应该是搞软件的吧
春风2.1和安捷伦E36、ru ...

那个电阻不是并联在电容两端的……
主输出是调整管->均流电阻->A->电流取样电阻->输出正极->滤波电容->输出负极->B……那么这个电阻是并联在A和B之间的。这个电阻不会影响电压、电流精度,唯一缺点是输出电压一直加在它上面,我拆解看到过的都是5W的水泥电阻……
所以能用软件解决的最好用软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说说设备具体是怎么用吗?
PC通过网线连接电源,PC有个上位机软件,上位机软件可以控制这个电源输出 ...

折腾会用到吧……
平时干活有个模拟电源就行了,调到一个固定电压就可以调试一天了……
但是你可能想在批量测试时轻松一点,就得搞个联网型的电源了……通过上位机控制它定时输出各种电压,同时采集负载设备的工作电流以备分析……
所以对我来说联网比液晶屏、数字按键都重要,液晶界面其实没有太大实用性,编程也太繁琐。

网友D:
有意帮楼主焊接..,不过晚饭时间到了......,吃饭完上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意帮楼主焊接..,不过晚饭时间到了......,吃饭完上论坛。

欢迎……请看一下20楼,并下载前面的BOM表,评估一下是否容易备齐元件。
我还要先整理一下原理图,完善一些必要的注释,到时候再发个PDF上来;另外还要根据实际输出电压电流参数仔细计算一遍元件参数,完善bom表,才能进行下一步。

代码方面,我会把ST公司提供的STM32F107例程移植到这个板上,通过超级终端使用TCP连接,命令行方式简单读取、设置电压电流……然后代码开源就到这一步为止了。
后续的大家可以另开一个分支继续完善(我也可以参与),但我自用的包括上位机软件涉及到公司产品知识产权就不开源了。

网友:
可参与物料的采购、焊接,电感那块需要工艺说明。
女朋友是销售IC的,价格这块肯定是便宜的。

网友:
支持这个项目,俺的电源也该退休了,先换这个,看着眼痒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什么奇怪的吧,模拟部分一般都是单点接地的,这样可以减少串扰……
关于指标,看过这一类悬浮驱动的电 ...

单点接地看到了,我是说这个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点接地看到了,我是说这个红线

那条线是电压反馈信号,紧贴着地线,可以减小闭合面积,防止引入额外干扰吧……不过在这种低频电路其实关系不大,毕竟外面还要飞一大堆线到变压器、输出端子呢……

楼主:
添加了注释的原理图以及B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欢迎……有兴趣可以先报名。
这个项目目前不打算出套件什么的,所以再添一个助手就可以进行后续工作了, ...

助手需要为我那块额外付出几十元钱的散件(主要器件和变压器我已自备了)
这里没明白,助手需要焊接几套?
变压器和主要IC,楼主配齐一并发过来?费用如何?
其他阻容自己电子市场购买?
焊接完后,个人留一套,其他发回给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助手需要为我那块额外付出几十元钱的散件(主要器件和变压器我已自备了)
这里没明白,助手需要焊接几套 ...

LZ把PCB空板快递给助手,助手购买元件、焊接完,快递其中两块给LZ……
详见下图:

楼主:
未开封的PCB(怕受潮),等确定助手再分发:

楼主:
模拟电路控制使用TL084并不是很理想,这个运放的失调电压有点大……
找到一个低噪放MC33079,失调电压只有0.15mV,全温范围最大也只有3.5mV,挑选一下估计就能用了

网友:
想参加,去年焊了好多东西,技术杠杠滴。不过现在正在找饭吃,居无定所.....

网友:
好帖子!

原理图,PCB都画的不错,说明很详细!

细心人士,赞!

网友:
原理图设计--PCB设计--文档说明,都是杠杠的,很给力啊!

楼主:
移植软件时发现RMII接口有问题,需要把50MHz时钟改成25MHz,同时把IP101的44脚接地(功能选择:25M时钟输入,在16脚产生50M倍频输出,7脚作为RMII的50M参考时钟输入),16脚连接到7脚……好在改动很容易实现,而且25MHz晶振更好买。

楼主:
准备换地方了……这个电源先放一下,等稳定下来再搞……

网友:
楼主板子画得真好+1
楼主人才

网友:
我有兴趣,可以 帮忙焊

网友:
小批量的元件可以通过网络来买的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电阻不是并联在电容两端的……
主输出是调整管->均流电阻->A->电流取样电阻->输出正极->滤波电容->输 ...

哈哈,我做的电源也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电阻的时候,设置电压为0V,电流为0A的时候,输出有0.8V的电压,接上稍微大一点的负载才会是0V。我也打算在你说的那两个点并联电阻,我试过并联1K的电阻,电压才会缓慢变到0.2V左右。估计要并一个更小的电阻才好,但是功率就要大很多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让输出的电压快速地变化。在恒压情况下,当为重负载时,这个问题不怎么突出,而为轻负载或者无负载是,这个问题就比较重要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输出电容小一些,还有一种就是你说的类似于你说的通过继电器之类的放电,最好是用无触点之类的来进行放电。这个问题在恒流输出的时候更为重要。我在安捷伦的手册里看到了一个类似的电路,但是没有看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做的电源也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电阻的时候,设置电压为0V,电流为0A的时候,输出有0.8V的电压, ...

不知道你的最高输出电压是多少……在最高输出电压时,如果你这个1K的电阻功耗满足电阻使用规范,那么就可以简单粗暴的并联N个1K,直到无外部负载时电压下降速度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的最高输出电压是多少……在最高输出电压时,如果你这个1K的电阻功耗满足电阻使用规范,那么就可 ...

输出电压是30V的。唉我也为这个是发愁呢。我把安捷伦的那个截图给你看看吧,你看看能不能动那一部分是怎么弄的。这个电源是安捷伦E3640A,手册在咱们论坛有,你可以去搜一下。

网友:
焊接之类的倒是可以试试,杭州也有电子市场,再说网购也很发达,但自认为有高手在前,不敢出丑,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压是30V的。唉我也为这个是发愁呢。我把安捷伦的那个截图给你看看吧,你看看能不能动那一部分是怎 ...

这两个局部截图不太容易看……你尝试像我那样把图重新画一下,按照信号流向来画,尽量压缩图幅(电阻、电容、运放什么的能用小的就用小的)到A4以内……就肯定很好理解了。

这些成品图纸搞这么大这么分散,我估计是以前手绘时代(没有电脑)这样画比较方便,然后一代代传承下来,每一代只做很小的改动……要是新设计估计没人会这样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局部截图不太容易看……你尝试像我那样把图重新画一下,按照信号流向来画,尽量压缩图幅(电阻、电 ...

其他的我理解,就是我截图的那一部分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他的我理解,就是我截图的那一部分不理解

好像也是普通的电流取样电阻+放大+电流最大值比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像也是普通的电流取样电阻+放大+电流最大值比较:

这个我理解,你看看右边那个PMOS那部分,貌似是用来给输出电容放电的。

网友:
在各个项目挺好的,支持

网友:
哇,好骚的电源!

网友F:
另外,貌似IP101的线路有点儿问题,关于时钟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理解,你看看右边那个PMOS那部分,貌似是用来给输出电容放电的。

找到了这份图纸,你说的那个PMOS(Q101?)上面是接“+5V”的,不是用来放电的……

放电的是它右下方的可控硅CR504(连限流电阻都省了),从连接关系看,和我图纸里的放电继电器作用是一样的

图纸放大一看,从连接线电器节点和晶体管的圈圈看,好像很明显是手绘的,估计这份图纸有一定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貌似IP101的线路有点儿问题,关于时钟部分的。

这个问题在20楼已经修正了……图纸还没更新。

网友:
我是专业从事开关电源开发的,不知有没有用武之地。可以帮到mhw?

网友:
这种电源一般用到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这份图纸,你说的那个PMOS(Q101?)上面是接“+5V”的,不是用来放电的……

放电的是它右下方的可 ...

呵呵呵,你图没看懂啊,可控硅是用来保护的,PMOS是用来提高负载调整率的,这个原理图应该不是手绘的。看来你水平也不高,在这方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当前输出20V,输入一个新命令输出5V,这时候就要对输出滤波电容放电……
一般模拟电源采用的做法是在 ...

在春风电源里面,这个电阻上的电流没有流经电流取样电阻,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在20楼已经修正了……图纸还没更新。

这个要支持,到时可参与,毕业后一直在电源公司做电源

网友(2013-08-15):
我是来看源程序的,结果..................................................

网友(2013-09-16):
这个要支持,随时可参与,缺的物料没问题。

网友:
希望楼主多搞些PCB套件,惠及坛友,让坛友们记得你的贡献。

什么时间能出来,我预订一套,套件没有了PCB空板也行!也让我享受一下网络数控电源的魅力吧!

网友:
看完全部了,你的意思是你给4套PCB,我把缺的元件补上,焊好,调好硬件,再给回两套给你,你提供烧写文件,不开源源码,源码如果能给助手,助手不能公开的话,我就参加

网友G:
使用无线更适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使用无线更适合吧

已经是网络接口了,你再加个无线路由器,也是很方便的事啊!

网友(2013-12-06):
先MARK,有空再过来

网友:
记号,电路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H(2014-01-11):
有兴趣,我的权限还加不起好友!Q80039552

网友I:
引用 楼主:
添加了注释的原理图以及BOM:

有空PCB么,有兴趣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空PCB么,有兴趣玩玩

你好,有联系方式么,

网友:
这样的产品有市场需求?

网友(2014-03-31):
很好的帖子,肿么木有下文了?

楼主(2014-05-13):
时间挤挤总是有的……这个坑该回填了……
已经发消息给楼上有兴趣的各位了,如果时隔这么久还有兴趣和条件,请跟帖再PK一下,主要是要表达出自己焊工不错,有时间,买零碎元件方便。
我前面承诺的条件不变。

网友J:
引用 楼主:
时间挤挤总是有的……这个坑该回填了……
已经发消息给楼上有兴趣的各位了,如果时隔这么久还有兴趣和条件 ...

等了这么久,我早就开始搞了,不过中途也暂停了,等忙完,连电子负载也仪器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等了这么久,我早就开始搞了,不过中途也暂停了,等忙完,连电子负载也仪器做了 ...

不错……对前面的图有没有什么指教?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错……对前面的图有没有什么指教?

有两种版本,0-40V  10A  +5V 10A,一种是和你的结构差不多,另一种是安捷伦的预稳压电路但是还没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时间挤挤总是有的……这个坑该回填了……
已经发消息给楼上有兴趣的各位了,如果时隔这么久还有兴趣和条件 ...

可以发我两片PCB ,我的联系方式,QQ281424476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两种版本,0-40V  10A  +5V 10A,一种是和你的结构差不多,另一种是安捷伦的预稳压电路但是还没试 ...

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方便的话请发点调试过程图上来参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发我两片PCB ,我的联系方式,QQ281424476

你好,尽量通过论坛来交流,否则就失去开源的意义了。还有,记得留其它联系方式是会被封号的,你要赶快删掉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尽量通过论坛来交流,否则就失去开源的意义了。还有,记得留其它联系方式是会被封号的,你要赶快删 ...

哦,现在什么情况,有人参加么

网友:
你开头说的还有效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LZ把PCB空板快递给助手,助手购买元件、焊接完,快递其中两块给LZ……
详见下图:

我有这个条件,可以的,星期六,星期天有时间搞的,软件方面我完全不懂啊

网友:
这么久了,LZ一直没动静,我当时还打算跟着LZ做呢~!现在我换行了,没做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这个条件,可以的,星期六,星期天有时间搞的,软件方面我完全不懂啊

不变。
请核实一下前面的BOM单,确定没有那些是缺少买不到的……然后你估算一下,给出一个大致的时间表。时间长一点可以理解(我这边也是业余时间搞的)。
如果没有其他竞争对手,就选你了。到时候发4块PCB给你,焊好后一人一半

不过你要有下苦功努力学习软件编程的心理准备……我这边是没法手把手包教会的……

网友I:
我手头上有块STM32F103VCT6不知道能不能用? IP101A REF5030,这两个有没有替代的?其它的应该可以搞到

网友K:
可以参与你的以太网电源吗?我手上电源,34401等都是有的,电子负载也是有的,软件的话,编译环境还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写程序就比较勉强了。元器件基本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手头上有块STM32F103VCT6不知道能不能用? IP101A REF5030,这两个有没有替代的?其它的应该可以搞到

用103VCT6可以。就是没有以太网功能了,所以IP101A也不用焊了。
REF5030只是一个3V的基准,如果没有,用其它3V或3.3V基准也可以的,可能要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参与你的以太网电源吗?我手上电源,34401等都是有的,电子负载也是有的,软件的话,编译环境还是比较 ...

当然可以。
请看一下前面BOM,估计一下自己大概需要多久能搞定……
我综合对比一下,然后选出一人负责焊接3-4块(因为我要两块),其他人各发一张空PCB自己焊接调试(不用还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兴趣,我的权限还加不起好友!Q80039552

本坛严禁留QQ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可以发我两片PCB ,我的联系方式,QQ281424476

本坛严禁留QQ哦。

网友:
我时间很多,愿意免费焊接,元件有一大堆,可是没有设备来调试、编程、烧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兴趣,我的权限还加不起好友!Q80039552

如何参考这种活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开封的PCB(怕受潮),等确定助手再分发:

现在还可以参考吗

网友:
我来焊4套吧也好参考调试。工具也都全的。

楼主:
有意参与的各位请注意了。再次强调一下:
1-需要仔细看完前面的帖子,建议有实际需求再考虑参与——因为这个板功能不全,只能用来改造自己的老旧电源。如果没有实际需求,可能捣鼓几天就没兴趣了:看不到结果,还没有漂亮的液晶按键……
2-助手需要付出的更多(跑腿买元件不说还要额外帮我焊2块),收获的不一定会更多(我也不可能免费当师傅包教会),还要贴出自己的时间进度表供大家监督(不然就会像我一样挖个坑眨眼一年就过去了)。
3-围观的就没这么大压力,可以获得一块免费的PCB空板自己慢慢搞。

现在有意做助手的请下载前面的bom单分析一下自己大概需要多久搞定。我到周二确定选择其中一位,其他人则可选择瓜分剩下的空PCB。

网友I: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
请看一下前面BOM,估计一下自己大概需要多久能搞定……
我综合对比一下,然后选出一人负责焊 ...

快的话,两个礼拜,不会超过3个礼拜,我可以先焊你的,呵呵,焊功呢请放心,没问题的,呵 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本坛严禁留QQ哦。

哦,那怎么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哦,那怎么删除?

哎!超过编辑时间了,被发现就会封ID。

网友:
引用 网友I:
快的话,两个礼拜,不会超过3个礼拜,我可以先焊你的,呵呵,焊功呢请放心,没问题的,呵 呵 ...

楼主好了,PM下,我发地址给你

网友:
超过10片我开钢网焊,手工焊接始终有焊接的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意参与的各位请注意了。再次强调一下:
1-需要仔细看完前面的帖子,建议有实际需求再考虑参与——因为这 ...

你好,定下来了的话就发消息给我吧,准备采购元件了,在深圳这边电子元件好买,呵呵

网友:
好东西啊,反映不够强烈。请老大支持。。

网友:
什么情况了?

楼主:
星期二到了。只有jiadong2013参与竞争。就你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星期二到了。只有jiadong2013参与竞争。就你了

你好,地址是深圳市宝安区松岗第一工业村第七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地址是深圳市宝安区松岗第一工业村第七栋 姓名,段家东 18664977352 ...

已打包好通知快递公司来收取。今天下雨不知他们会不会过来,不来就要等明天才能发走了。

网友:
电源表示不懂,只能围观

楼主:
PCB已发出。

网友:
手机号码填错了,改了下,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网友I:
不知发的是哪快递?

楼主:
没印象了……如果直接发到“第七栋”能找到你,应该就不用电话号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发的是哪快递?

刚才查了一下,电话是你改之前的那个……快递是联昊通 单号549000402363

网友I: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
请看一下前面BOM,估计一下自己大概需要多久能搞定……
我综合对比一下,然后选出一人负责焊 ...

你好,那个3V的基准可否用2.5V的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那个3V的基准可否用2.5V的代替?

可以。这个是可以自己DIY的……
就是改变了基准源电压后,有几个电阻需要同步更改一下:

电压反馈放大器调节放大倍数的电阻R28,R29,R30
电流反馈放大器调节放大倍数的电阻R22,R23,R24,R36

上面的图里有公式。

给我焊的两块你把基准源留空就可以了(我申请有样片),电阻也是按照BOM单直接焊。

网友I:
主控IC有么?需不需要买?你发个贴片图给我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控IC有么?需不需要买?你发个贴片图给我吧,好、

主控IC去年是买了5片的……刚找了一下没找到,搬一次家很多东西都找不到了
你帮我买两片吧。
贴片图需要什么格式的?你有AD9以上的话直接把PCB发给你好了。转成protel99也可以,就是敷铜需要转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IC去年是买了5片的……刚找了一下没找到,搬一次家很多东西都找不到了
你帮我买两片吧。
贴片图需要 ...

好的,我有AD13,duanjiadong@126.com

楼主:
PCB已经发到你邮箱请查收。

声明:这个PCB版权属于我。
请勿用于商业用途、放到网上共享或者分发给其他人。

网友:
嗯,好的我不会传播

网友I:
引用 楼主:
PCB已经发到你邮箱请查收。

声明:这个PCB版权属于我。

请问这个用什么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用什么屏呢/

这个屏接口(双排插针)是针对我们公司产品上用过的一种屏的。屏控制器好像是ST7576……外加几个按键。 我是不打算用屏的,有以太网接口能跟上位机联网就可以了

你如果有其他屏,根据信号定义跳一下线就可以了(压接线头的时候把排线撕开重新排列一下顺序),软件底层驱动可能需要稍微修改一点。

网友I:
可以改为用12864的屏么?

网友:
我手头上有12864 2004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改为用12864的屏么?

理论上应该是什么屏都可以。这个插座上可是留出了16个可编程的IO口……顶多麻烦点用软件模拟出屏所需的接口

实际上我那个屏是SPI接口的,接到这里也是用软件模拟SPI的

网友I:
哦,你打算用纯网络来控制啊,再用显示屏加按键 这两种模式可以切换更好一些,毕竟要插网线用电脑来控制,不是很方便吧,呵 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哦,你打算用纯网络来控制啊,再用显示屏加按键 这两种模式可以切换更好一些,毕竟要插网线用电脑来控制, ...

我做这个侧重于自动控制应用。
加屏也不麻烦的,电源只需要输入电压、电流预设值,再显示实际输出电压和电流就可以了。有需要也可以逐步添加其他功能。

我机械加工能力很差,手头也只有手电钻和锉刀,比较麻烦

网友:
呵呵,在备元件了,

网友C:
呵呵,一年前我还在前排竞争,希望能获得楼主的空PC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一年前我还在前排竞争,希望能获得楼主的空PCB吧

空PCB还没想好怎么分发……等调试完总结好文档后再分发吧(可能会有元件参数修改、飞线)
主要是我也没靠这个赚钱的想法,坐一天办公室工资都可以打样很多次了,被老板看到不停打包裹发快递很不好……

初步有个想法,调试成功后,如果负责焊接的段工有意,我可以授权他来分发空PCB+元件包,接收者当然要在物料成本上适当支付他一部分比例的报酬。采购品种这么多的元件肯定要付出不少路费和体力的。

现在嘉立创打样一次也就50块钱(10块PCB),所以着急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投板,但是后面采购零碎元件也是要付出不少时间和体力的。

网友:
你好,晶振可以用25的么?

网友:
有人要元件的话我可以多采购几套分给大家的?要和话就报名,明天就定下来了,要采购元件回来了,需要的抓紧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空PCB还没想好怎么分发……等调试完总结好文档后再分发吧(可能会有元件参数修改、飞线)
主要是我也没靠 ...

楼主在么? 晶振25M的可以用么?有一家比较齐的,最少要5只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在么? 晶振25M的可以用么?有一家比较齐的,最少要5只起,呵呵

有源晶振Y301就是25MHz的……不好意思刚才下载了那份BOM单发现里面还是50MHz的没改过来。
另外如果使用STM32F107VC,那个无源晶振Y300(8MHz)就不用焊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源晶振Y301就是25MHz的……不好意思刚才下载了那份BOM单发现里面还是50MHz的没改过来。
另外如果使用ST ...

楼主有继电器么,这封装的不太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继电器么,这封装的不太好找啊

这种继电器以前赛格华强的柜台推荐的,说用量很大。
http://www.helishun.com/secure/pdt/hls-32f.pdf
国内厂家有合力顺、高登等十几个。本来在板子上放个10A的是最好的,但是PCB面积没有那么大,所以放了几个这种小继电器,如果电源不需要那么大电流就可以焊小的。
如果是大电流那么还是像原电源那样选择外置的就好了。
如果找不到你留空好了,我到时找几个自己焊一下。

楼主:
今晚好像无法上传附件……把BOM单修改的地方列一下:

1贴片电阻0R R06031R302不焊

26贴片电容20P C06032C303, C304不焊

68LDOAMS1117-3.3 SOT-2231U703
69无源晶振8MHz CY-50321Y300不焊
70有源晶振25MHz PXO-50321Y301

修改原因:
1-STM32F107VC使用25M时钟,所以为STM32F103VC预留的无源晶振和两个负载电容要去掉
2-LM1117-3.3不好买,可以改为兼容的AMS1117-3.3
3-把原来50MHz的有源晶振改为25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
请看一下前面BOM,估计一下自己大概需要多久能搞定……
我综合对比一下,然后选出一人负责焊 ...

楼主这个想法不错!
我正在搞1uA-3A宽量程的掌上电源,结合你这个以太网协议,那是太完美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690-1-1.html
有空多交流!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晚好像无法上传附件……把BOM单修改的地方列一下:

16M的FLASH是做什么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16M的FLASH是做什么用的呢?

1-日志记录
2-远程升级固件。程序可以先把新的固件从网络下载到这片SPI接口的Flash,然后自动复位,复位后先执行一小段引到代码,校验新固件成功后,烧写到MCU里替换旧的固件
3-存储配置参数

如果没这么多需求,也可以把日志记录和存储配置参数都放到MCU里,不焊这片Flash。MCU的FLash一般有很多空闲的,可以用来存储数据

网友:
算我一个

网友:
首次使用直接可以通过网络下载固件么?

楼主:
不可以。必须先通过串口或者SWD调试口烧写一个引导程序

通过串口烧写也很方便的,已经把Boot0和RST信号都接到DB9上了,找一些网友编的烧录软件,不用开机箱就可以烧写新固件了。

网友:
元件焊接了有2/3,假期内可以完成了

楼主:
不错,焊接很用心……不过难得的连续假期还是不要焊板子了,多陪陪家人更好,呵呵

网友:
就差继电器了,这两天可以寄出去了

楼主:
进度很快,谢谢了!

网友(2014-06-20):
怎么样,继电器找到了没

楼主:
已经收到板子了,焊得不错,谢谢段工!

焊上基准源REF5030,通着电两天,基准电压一开始就是3.000V,中间测试了五六次都是3.000V,两天后还是3.000V……一个很好的开始,呵呵

网友:
这个基准精度挺高的,呵,我只有2.5V的
变压器整好了没?

楼主:
还没有,加班加点做公司的项目……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
使用可控硅切换绕组可好?继电器啪啪的,听着老不爽了。而且寿命是个问题

网友:
表示有兴趣,来一套吧

网友:
关注中,顺便站位

网友:
定做了个环形变压器,还可以。重2公斤

楼主:
这段时间都在加班搞公司的项目……估计下周末就可以开始调试了。

网友:
呵呵,我这套还没焊好呢,这几天可以焊起来了

网友I:
TI样品申请的难度加大了?被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TI样品申请的难度加大了?被拒了

不会吧,我好像从没被拒绝过……
你要注意那些不起眼的选项,好像默认样品是应用于军工之类的,你要点“否”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好像从没被拒绝过……
你要注意那些不起眼的选项,好像默认样品是应用于军工之类的,你要点“ ...

ti回复,说公司网站上没有简介,唉,之前申请了4,5次都好好的,难道换人了?

楼主:
近一年没有申请过……可能现在审核严厉了。我以前申请,网站之类的随便填个www.asdf.com

网友I:
莫兄的软件调的怎么样了,硬件需要更改么?

楼主:
今天下午开始调,折腾了两个小时都没法点亮以太网的两个灯……最后用示波器查看信号,发现IP101的16脚50MHz时钟输出幅度只有0.5V左右(示波器带宽是100M,显示的信号幅值会偏低一些)!担心有短路,用放大镜和万用表排查了一下这条线与附近走线,发现没问题……啃手册未果……一番周折找到厂家提供的参考应用电路“IP101A_APPCKT_RMII_UTP_20080430.pdf”,里面竟然在16脚输出50MHz时钟后先经过74LV244驱动,再接到7脚REF_CLK……FUCK!
以前虽然在很多项目里都用过这个PHY,但都是使用MII接口,没这么非典型的用过……没想明白厂家提供这个这么小幅值的50MHz时钟输出有啥意义,鸡肋

没办法还是从STM32的PA8(内部50MHz时钟输出引脚)飞一根线到IP101的7脚和STM32的24脚。用示波器观察,PA8驱动两个管脚,幅值还超过2V,可用。插上网线,RJ45的两个灯亮起来了,随便在电脑发个包,也能看到黄灯闪烁,说明PHY已经工作起来了。

网友:
期待楼主有新进展

网友:
楼主,进度怎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莫兄的软件调的怎么样了,硬件需要更改么?

今天又抽空搞了下软件,把以太网搞通了。用的是ST提供的UIP例程,能ping通默认IP:192.168.0.8,用浏览器输入192.168.0.8也能访问网页。

由于IP101ALF的锁相环输出50MHz时钟的幅度只有0.5V,而板上没有外加缓冲器放大,所以只能改用STM32F107提供的锁相环输出。好在改动很简单,按BOM焊接完成后:
1-断开IP101A的16脚(原来作为基准时钟输出)。方法是从STM32的24脚出来,找到第一个过孔(记为“V点”),把过孔底部的出线切断
2-从底面找到测试点PA8(STM32锁相环输出50MHz),飞线到V点,此时PA8已经连接到STM32的24脚
3-从V点顶部飞线到IP101A的7脚(50MHz参考时钟输入)
4-由于IP101A的时钟已修改,需要把原来的25MHz时钟输入引脚改为接地。方法是在底面找到R402,焊下来,然后把带过孔的那个焊盘就近接到旁边的敷铜(GND)上——需要刮开敷铜的绿油
明天再拍照片详细整理一下。

目前调试发现的问题:
1-两块板的Y301都焊接成电解电容了——BOM上这是一个5V蜂鸣器。需要改正或者直接拆掉,否则操作时会烧驱动管
2-有一块板7812焊成7912了,闻到焦味才发现,估计挂了,拆掉再通电,发现7912也很烫,估计也挂了……目前先接5V调试数字电路。
3-有一块板AC12V输入的整流桥有整流管焊反了
4-R409(6.2K-1%)焊成6.8K了。这是IP101A的带隙基准电阻,要求比较高,要改成6.2K
5-缺了不少退偶电容。由于这个板本身是双面板,电源走线采用树形接法,这些滤波电容还是不能省掉的,需要补上。特别是25M晶振旁边的C306和RJ45的C402
其它没调试到的暂时没有逐一核实。
从目前看先按BOM焊接就可以,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I:
呵呵,焊接不认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焊接不认真啊

比我好多了……

楼主:
第一个例程来了:

在ST的例程“stsw-stm32045-STM32F107xx connectivity line Ethernet low-level driver and web server demonstration based on uIP TCPIP stack (AN3000)”
基础上稍作修改:

1-IO配置改为我们这个以太网数控电源板的
2-删掉无关的LCD、LED、ADC等外设
3-由于我的电脑是双网卡,无线网卡用于上网已经使用了.0和.1网段,所以把有线网卡改为.2网段以便双网卡同时工作。所以要把以太网数控电源板的网段改为.2
4-网段改动办法:打开“uipopt.h”,把默认的IP地址192.168.0.8改为192.168.2.8;子网掩码255.255.255.0不变;网关192.168.0.1改为192.168.2.1——此时在电脑上ping 192.168.2.8已经可以ping通。
5-ST的这个例程还带了一个网页,在浏览器上输入192.168.2.1回车,就可以看到。总共3个网页,有的链接是写死为192.168.0.8的,所以需要修改一下。
问题是ST没有提供原始网页文件和转换工具,所以我们直接打开“\Utilities\uip\fsdata.c”直接搜索“.0.8”字符串对应的十六进制字符串“0x2e,0x30,0x2e,0x38”,修改为“0x2e,0x32,0x2e,0x38”(也即是.2.8)即可

我用的是IAR 5.4,如果用keil,还需要重新配置一下。
为方便测试,已生成bin“\Project\Webserver_Demo_uIP\EWARMv5\STM3210C-EVAL\Exe\Project-2014-7-11-直接烧录进STM32F107VC即可.bin”,把它直接通过串口或Jlink下载到STM32F107VC即可测试。

ST的的例程很山寨,比TI的差远了……并且这个例程ping稍大的包会导致异常死机,必须复位

网友I:
可调电压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调电压电流了?

还没有。现在是有时间不稳定……有空就搞一下。
你先把IAR开发环境准备一下吧,一步步入门,以后门路就广了……

下一步打算先把框架搞好,然后参考春风电源的代码,移植一下,就可以跑起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没有。现在是有时间不稳定……有空就搞一下。
你先把IAR开发环境准备一下吧,一步步入门,以后门路就广 ...

可否能WIFI通信,不用网线了,方便啊,呵,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否能WIFI通信,不用网线了,方便啊,呵,能不能实现?

目前这个板不好改……
不过,要是在机箱里面塞个无线路由器是可以的……

网友I(2014-07-30):
进度怎么样了,呵呵,最近忙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I:
进度怎么样了,呵呵,最近忙吧

我们隔得很近啊,我在福永汽车站这边,可以交流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进度怎么样了,呵呵,最近忙吧

通信板还要配合客户调试软件……
刚好公司的30V/3A电源坏了一台,可以直接拆掉改装,省得跑市场买机箱了

楼主:
这个周末抽空搞了下软件,原本是想用春风电源的软件改改IO配置就凑合用……
由于keil版本不一致,折腾了一番才编译成功……但是发现这份软件结构比较乱,串口、按键扫描、74HC585数码管驱动、操作菜单等等都通过全局变量紧密耦合在一起,改动难度较大……只好放弃。

大致设计一下程序结构:
1-核心是状态机实现的数控电源模块,对外提供设置、读取电压/电流,使能/禁止输出等API接口
2-用户程序是硬件无关的,包含串口Shell,TCP Telnet接口Shell,按键液晶菜单和自定义通信协议,这4个都可以任意组合访问数控电源模块。用不到的可以简单直接用一个宏关掉
3-ADC采集,参数读取、保存等功能都通过API来实现,对外提供硬件无关的接口;相关变量都用结构体封装起来,消灭立即数改为宏定义,方便阅读和移植
4-底层操作单独划分出来,方便移植到不同的平台

目前初步实现了3和4

网友:
呵呵 ,要点时间吧,最近工作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们隔得很近啊,我在福永汽车站这边,可以交流交流啊

呵呵,是啊,没多远

网友:
很快就能看到网络电源的结果了,期待调试的高清图片。

网友(2014-09-10):
最近忙么,近度如何了?

网友:
有兴趣报名参加,我这里有电子负载,程控电源,示波器都有~

网友(2014-10-21):
软件也是个大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周末抽空搞了下软件,原本是想用春风电源的软件改改IO配置就凑合用……
由于keil版本不一致,折腾了一 ...

一直在关注,现在怎样了?

网友:
我也有兴趣学习一下

网友:
我想跟着学习一下,还有机会不

网友(2015-05-19):
现在怎么样了?有成品可以购买么?

网友(2015-12-02):
看过后,有我学习的地方,帮顶

网友:
楼主,15年末了,有套件吗

网友:
原理图画得漂亮,期待看到样机

网友(2016-04-10):
引用 楼主:
添加了注释的原理图以及BOM:

牛。。。。向前辈学习了。。。

网友(2017-03-08):
楼主的莫元是-147

网友(2019-08-11):
我挑一下BOM表毛病:
1.  未体现PCB板材,包括日期、版本、尺寸、工艺要求等
2.  贴片阻容没有标注精度
3.  贴片电容没有标注材质要求
4.  部分器件在BOM表的描述比较含糊(比如铝散热器,排针,接线柱等)
5.  没有排线、螺丝等部件(不信你没有)
6.  对加工工艺没有明确要求(比如哪些位置刷漆、哪些元件点胶固定)
7.  混搭了一些技术性说明,比如接线网络表、测试点网络表、利旧说明等(建议分开)
     BOM表一般就是用来明确所有位置的元件规格,打样、测试确认、维修、采购、批量生产都需要用到
     要考虑各个部门之间不会出现理解歧义和完整性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