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编程数字电位器,每步要求1欧姆

楼主(2013-05-28):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用到可编程的数字电位器,要求每步可调节精度为1欧姆左右的。我找了很多种电位器,最小的也在10欧姆每步,不能满足项目要求。不知道那位大虾用过这样的数字电位器。还请给个型号,谢谢!

楼主:
并联电阻的思路是不太理想的。每步调节的范围不好控制。

网友A:
看看你转换成电压信号以后每步的精度是多少?看看DA电阻网络的那种原理满足你的要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转换成电压信号以后每步的精度是多少?看看DA电阻网络的那种原理满足你的要求不 ...

我现在就是想细调电阻来做一个反馈网络。每步调节在1欧姆左右。范围在1K左右。用软件来调节控制反馈。想到用数字电位器。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B:
这个可以用继电器加上电阻网络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继电器加上电阻网络来实现。

这个在下,不是很了解。能否具体讲解一下。谢谢啦

网友B:
类似以下图片

网友C:
如果最终是转变成电压信号,那可以用PWM+RC滤波后当DA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最终是转变成电压信号,那可以用PWM+RC滤波后当DA用.

现在只能用频率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以下图片

您这相当于自己弄了个可调电阻啊,每步1欧姆,1K的话要1000步,那得弄多大个电路捏!

网友:
AD参考电压输入端输入信号,12位的 AD想要分多细就多细

网友D:
直接用数字可编程运放,不要你那个电阻了。
http://www.icbase.com/ClassList2.aspx?Class2Id=204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这相当于自己弄了个可调电阻啊,每步1欧姆,1K的话要1000步,那得弄多大个电路捏! ...

用加权电阻呀,10位=1024 你要拼出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这些规格,然后用10个干簧管+编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数字可编程运放,不要你那个电阻了。
http://www.icbase.com/ClassList2.aspx?Class2Id=204 ...

好的,谢谢!多了一个思路。先了解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加权电阻呀,10位=1024 你要拼出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这些规格,然后用10个干簧管+编码电路 ...

加权电阻,第一次听说。嘿嘿。这是一种算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