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XL345 Z轴的问题求证,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楼主(2013-05-28):
ADXL345加速度传感器,Z轴值不对,XY轴正确
理论正确值:
ADXL345水平正面放置,正常的值应该是: X:0 , Y:0,  Z:1g (即1000mg);
对于13bit模式,+/-16g ,一个LSB对应3.9mg;
静止放置时,Z轴1000mg, 对应的寄存器值应该是 255左右, 1000mg / 393mg = 255 ;

实际读出的值:
我现在读出的值是 X:0 , Y:0,  Z: 1220;
静止时Z轴的值怎么会那么大,这不是误差,误差这么大哪敢用?
移动ADXL345, XYZ值都会就,且XY都是对的,Z会变,但读数不正确;

上网查过,有的人说Z轴容易坏,有这种说法没??

引用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2975.

我在调试过程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只是Z轴数据更夸张一点(1330左右).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一开始以为是焊接时温度过高导致,但在严格的按照datasheet的操作要求(第36页)换了
三片后,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只不过Z轴的数值略有不同。所以将目标锁定在芯片的质量上
我买的芯片如下,批号是#119的

为了验证我的想法,这两天又在网上买了一个ADXL345模块,和不同批号的芯片,

在换掉了这个批号的芯片后,结果OK,所以在这里我的目的有二,希望大家注意所购买芯片的批号,尽量避免119的
导致在调试过程中走不必要的弯路,其二,如果你出现一样的情况Z轴有问题X,Y良好,请把你的芯片详细的情况贴
上来,我想进一步去验证我的想法,谢谢大家!

网友:
同样的问题啊,我的芯片的批号是#123,也是Z轴偏大,静止放置时输出8g多,倒置时Z轴输出也有变化,就是数值太大。

网友:
是不是量程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