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送来一丝清凉,用AVR-M8,DIY了1个遥控壁扇,多图解说

楼主(2013-05-28):
首先是今日的主角,1个普通拉线的壁挂山寨风扇

拆开,解剖了,标准的中间抽头式调速,摇头是用摇头小电机

这是劣质的调速开关,经常接触不良,铝片的

OK,不管这些,上咱自家的东东,下面是拼大板展示时间,顺便吐槽1下,我是坛子里面第一批拼大板的穷电工,用了快2年了吧,每次都是5片,这次居然人品大爆发,发过来1看,居然是6片,买5送1啊.还没高兴完呢,1测量,其中1片 VCC和GND短路.......结果还是5片............
好,不废话了,看图,成品和半成品,空板
小的那个是电源板,诺基亚的拆件充电器,5V/700MA,很好用噢.只要3.2元
遥控器是监控硬盘录像机的,反正录像机都是用鼠标操作了,遥控器看好这边用上.

这是延长了的红外头

安装过程中.可见此风扇原先就是有遥控款式的,底部是红外滤光片,想来厂家是拉线和遥控的用1个模具的

这个是废物利用,用拉线开关的固定座来固定电路板了

装好后,试机

最后提醒1下,这种拉线开关的风扇,摇头控制有2种,1种是用小电机的,就是上图的,可以完美改成遥控的,如果是下图这种,就不必折腾了,下图的这种,是钢丝绳控制的,无解了.

网友A:
市面上的遥控风扇也用的是继电器的控制么?感觉那个控制起来很安静,没听到任何响动。

网友:
做成用遥控器左右按键控制转动的角度,点下左键,向左转一点点,按下右键,向右转一点点,这样多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的遥控风扇也用的是继电器的控制么?感觉那个控制起来很安静,没听到任何响动。 ...

那个是用可控硅,而且是阻容降压,很坑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用可控硅,而且是阻容降压,很坑爹的

太多的国产家电都是阻容的,看着就恼火。包括那些大品牌。

网友:
用继电器的好,安全,稳定。

网友:
果然技术宅

网友:
加上AD,加上RTC,到点温度到了,时间对了,就开机。遥控器可以遥控时间和温度设定,还有摆头。这就比较完善了。

网友B:
肥羊,你这套东西总价比那个山寨电扇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肥羊,你这套东西总价比那个山寨电扇贵吧?

你错了,这套东东便宜的很,零售的价格买的元器件PCB只要20元以内

网友C:
估计你那风扇也就一百出头!!!现在很多新的都带遥控功能了!!当然,应该不是继电器彻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那风扇也就一百出头!!!现在很多新的都带遥控功能了!!当然,应该不是继电器彻换的! ...

了解过,相同品牌的,带遥控的,和不带遥控的,差价绝对超过5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那风扇也就一百出头!!!现在很多新的都带遥控功能了!!当然,应该不是继电器彻换的! ...

噢,还有忘记说了,遥控的基本都是 红外+阻容+可控硅.
坑爹的阻容噢,差点火灾的被坑人撸过

网友D:
很有创意,不过继电器能够开关多少次?

网友:
不错。

有时间有情调。

网友:
挺好,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创意,不过继电器能够开关多少次?

按厂家PDF说是10万次

网友E:
看到山寨美的了。

网友:
顶懒洋洋的半山寨美的

网友F:
我弄的小台扇,摆头是由主电机减速输出的,没的改。

不过楼主只是增加了遥控功能,有没有想过增加定时开关或者延长功能。

前年搞过,用的是DS1302,但总是死机,噢,烦死了。

用的是AT89S52,+红外+DS1302。只是三档控速,加定时开关或者延长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山寨美的了。

村长童鞋
这个绝对不是山寨的,是在本地美的专卖店买的.
美的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高档的,拆开看很野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弄的小台扇,摆头是由主电机减速输出的,没的改。

不过楼主只是增加了遥控功能,有没有想过增加定时开关 ...

如果是主电机只有1路输出,就只能琢磨着上可控硅+PWM调速了
DS1302早就抛弃多少年了,太烂的东西,没兴趣
RTC我都是用DS3232M,DS3231SN.
其他功能嘛,等有时间再考虑考虑啦,目前够用就好了

网友G:
继电器控制板的电源从哪得到?

网友H:
淘宝搜索  DIY电风扇遥控

网友I:
,懒洋洋,把你的人工钱算上可以买新风扇了。

网友:
空调+电扇 太享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懒洋洋,把你的人工钱算上可以买新风扇了。

DIY就是不计成本找乐子,,,,,

如果要计较这个,,,, ,不如去买一台,

网友:
能开源学习一下吗

网友J:
楼主pcb都是去哪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pcb都是去哪做的,

本坛拼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继电器控制板的电源从哪得到?

那个诺基亚的小充电器拆机板,很好用的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搜索  DIY电风扇遥控

你根本不懂DIY的乐趣,只知道淘宝
而且淘宝那些都是坑爹的阻容降压货色,作为1个电工要有基本的判断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坛拼大板

还是实力雄厚啊,一般自己焊

网友K:
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单片机程序乱掉,会不会出现三个档位都接通?听说三个档位都接通的时候会烧电机,行内的朋友科普一下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单片机程序乱掉,会不会出现三个档位都接通?听说三个档位都接通的时候会烧电机,行内 ...

要有这个担心,就加个译码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单片机程序乱掉,会不会出现三个档位都接通?听说三个档位都接通的时候会烧电机,行内 ...

世上万一的事情太多,我们这个是个电风扇,不是你楼上那位童鞋做的核电控制器,所以不必要双机,四机对头监控备份,真烧了就烧了,换1个就是了
你楼上那位童鞋做核电的,那就不能这样搞了,具体要怎么搞你去请教1下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单片机程序乱掉,会不会出现三个档位都接通?听说三个档位都接通的时候会烧电机,行内 ...

可以设计保护电路,
换档前,检测继电器的掷刀完全跳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世上万一的事情太多,我们这个是个电风扇,不是你楼上那位童鞋做的核电控制器,所以不必要双机,四机对头监控 ...

懒洋洋,别激动,没有别的意思,说说我的想法而已。
但你也没有必要这样讽刺的。

网友:
以前我呆的工厂就是用可控硅,转速可以无级调整的。有自然风,睡眠风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