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项目时,BGA封装的FPGA怎么焊接啊?

楼主(2013-05-28):
最近玩FPGA,做了块板子,BGA封装的FPGA怎么焊接啊?
就做了几块,没必要外包吧。
问题已解决,答案在10楼。

网友A:
热风枪,正反面吹。也可以找电脑城修电脑的师傅帮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正反面吹。也可以找电脑城修电脑的师傅帮你搞定。

好主意,就“吹”吧...
电脑城的师傅也应该是用风枪吹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就“吹”吧...
电脑城的师傅也应该是用风枪吹得吧。

是的,得找那种熟练的师傅,深圳宝安这边我认识一个,很厉害的,设备也挺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主意,就“吹”吧...
电脑城的师傅也应该是用风枪吹得吧。

他们有各种封装的钢网,你没有钢网就只能去找他们帮你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有各种封装的钢网,你没有钢网就只能去找他们帮你焊了。

深圳很遥远

网友B:
找修电脑的师傅就可以,他们都有焊台的,温度曲线都能设置,成功率比较高,自已吹,一准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修电脑的师傅就可以,他们都有焊台的,温度曲线都能设置,成功率比较高,自已吹,一准报费 ...

本想自己吹呢,听您这么一说...

网友:
电脑城的人会用红外返修台……

楼主:
网上参考:
    当一块电路板上的BGA封装的FPGA焊接好后,在焊接其它电路之前最好先检验一下,BGA的焊接是否有问题。
    1.检查各个给FPGA供电的电源到地是否有短路,若有,则BGA的焊接很可能有问题。
    2.焊接好JTAG接口的相关电路,配置相关的电路,时钟相关的电路,给FPGA的IO和内核接上要求的直流电源,下载一个锁相环电路到FPGA, 若该锁相环能正常工作(如能实现分频),则说明关键引脚的焊接没有问题。
    若1、2两步均无问题,则说明BGA的焊接,在关键引脚是没有问题的,这时可以焊接电路板上其他部分电路。

网友(2014-11-18):
引用 楼主:
网上参考:
    当一块电路板上的BGA封装的FPGA焊接好后,在焊接其它电路之前最好先检验一下,BGA的焊接是 ...

BGA是自己用热风吹焊的吗

网友:
加我QQ 158993003 焊接问题可以问我

网友C:
我一般都是自己焊接。
如果BGA的面积大于你的热风枪出风口面积,千万别焊接,风险很大。
确保热风枪出风口面积大于BGA面积,如果PCB下面还有预热台就更好焊接了。
用无尘布加洗板水擦洗一下PCB上的BGA焊盘,再用热风枪远距离吹PCB以预热,接着均匀涂上助焊剂。
最后放置BGA并对齐位置,再用热风枪远距离吹预热30-60秒,最后拉近热风枪到BGA的距离开始加热。
加热一段时间后,估计锡球都融化了,用镊子轻轻推BGA,如果BGA被推移一点点后又恢复到原来的位置,标示大功告成。拆除加热,等待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自己焊接。
如果BGA的面积大于你的热风枪出风口面积,千万别焊接,风险很大。
确保热风枪出风口 ...

动手能力强啊,换我是搞不定这小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自己焊接。
如果BGA的面积大于你的热风枪出风口面积,千万别焊接,风险很大。
确保热风枪出风口 ...

佩服 学习了!

网友:
自己吹的。。。太NB了。。。

网友:
真牛,一直没敢上手BGA封装的

网友:
我是自己吹上去的,优酷里有很多视频的

网友:
胆大心细。小点的片子可以轻松搞定,个人觉的又大又贵的片子还要有一定心理承受能力的,个人业余(只有热风)不一定能100%成功,别只看牛人在视频很轻松操作,呵呵~!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手心出汗焊过多次了,是交过一些学费的

网友D:
自己搞还是有点怕的,毕竟都是银子啊!

网友:
好高大上啊 、、、

网友:
记得论坛里好像有直播手焊BGA的帖子,楼主可以搜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己搞还是有点怕的,毕竟都是银子啊!

可以用旧手机来试验,工具和耗材在淘宝都能够买到。

BGA操作清晰版,感谢本坛网友sypf的帮助。
http://www.amobbs.com/thread-4405750-1-1.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Y4NjI2OTQ4.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旧手机来试验,工具和耗材在淘宝都能够买到。

BGA操作清晰版,感谢本坛网友sypf的帮助。

qiufeng介绍一下焊接bga都需要的材料吧~  每一种芯片都需要单独的钢网吗? 那么多种芯片就没有一种通用的可以反复使用的吗?听说还要锡球之类的,扫下盲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qiufeng介绍一下焊接bga都需要的材料吧~  每一种芯片都需要单独的钢网吗? 那么多种芯片就没有一种通用的 ...

每一种芯片都有对应的钢网,淘宝没有就找钢网厂家制作。
我是习惯用锡膏,什么网眼都能植锡。不会像成品锡珠那样容易散落,也不用每种网眼都要备货。

网友:
我都是自己植球,拆装自己搞定。 这东西多动手就会,要有一个好的吹风bang和好的助焊剂。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每一种芯片都有对应的钢网,淘宝没有就找钢网厂家制作。
我是习惯用锡膏,什么网眼都能植锡。不会像成品 ...

qiufeng给推荐一下热风枪和锡膏呗,自己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qiufeng给推荐一下热风枪和锡膏呗,自己用的

淘宝上假货很多,进口的太贵。热风枪能买到正品快克最好了,锡膏用维修佬的还不错。
http://item.grainger.cn/s/?q=%E7%84%8A%E5%8F%B0

网友:
学习一下bga焊接,一直不敢下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假货很多,进口的太贵。热风枪能买到正品快克最好了,锡膏用维修佬的还不错。
http://item.grainge ...

热风枪这么贵啊,都四位数

网友:
牛人真多,不敢焊,QFN已经把我折腾的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热风枪这么贵啊,都四位数

那可以买几百块的早期二手货或者淘宝全新货凑合着用。

网友(2015-03-10):
自己手焊过手机的字库,风枪吹上去的,一次成功

网友:
去电脑城吧,手工确实不容易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旧手机来试验,工具和耗材在淘宝都能够买到。

BGA操作清晰版,感谢本坛网友sypf的帮助。

这个牛,准备买个万能钢网试试

网友:
公司附近就有专门加工贴片的公司,能做单件的加工,付费。淘宝有店

网友:
我是自己拿热风枪吹上去的,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