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弟想通过PWM控制TEC,但是问题很多,请大牛指教

楼主(2013-05-28):
各位大牛,小弟最近在做一个TEC的控制器,原本想着直接用NTC温度反馈,然后直接调节TEC的电流,但是这样的话好像不是很稳定;
然后在21IC看到有人用PWM+H桥的方式控制,所以我就想着先产生一个三角波、与NTC反馈电压进行比较器比较后改变输出方波的占空比,之后控制H桥产生电流。
但是用PROTEUS模拟后结果很糟糕。
小弟想问各位大牛,如果用PWM方式驱动H桥产生电流,岂不是相当于在TEC(负载)上产生一个相当频率的调制信号?该怎么理解PWM调节?
各位大牛看看我的图,请拍砖啊、、
ICL8038可以产生三角波,然后通过运放一级隔离,与(U5作为比较器)一个偏置电压进行比较,输出一个方波,调节偏置电压,我以为可以调节脉宽,但是事实上模拟的结果是比较器输出始终是一个高电平,不是想象中的脉冲,请大牛看看哪里有错误?
如果思路有问题还请指教!

网友A:
你说的TEC是制冷片?能接受交流么?

网友:
PWM:脉宽调制。
实际上控制了单位时间的电流或则电压大小。

网友B:
建议使用TL494,研究清楚其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TL494,研究清楚其原理。

多谢  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TEC是制冷片?能接受交流么?

是制冷片,不知道交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制冷片,不知道交流是什么意思?

lz位图中哪个是你的TEC负载?看不太清,有没有H桥局部图?

H桥是换相的,那么你的TEC的电流是需要换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位图中哪个是你的TEC负载?看不太清,有没有H桥局部图?

H桥是换相的,那么你的TEC的电流是需要换相么 ...

我是用R4代替TEC看能否工作,理解你说的换相,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个PWM控制的结果经过滤波后相当于一个稳定的电流驱动负载,我是参照ADN8830这个专门用于TEC驱动的原理想自己设计的,但目前来看这个电路错误还是比较多的、、呵呵

楼主(2013-07-11):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起!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已经放弃自己设计了。。。学生没经验各种苦逼、、

网友:
有问题欢迎交流。高精度实际上就是反馈环路要求高。

网友(2014-06-30):
我最近也在做TEC温控电路,楼主做出来了吗?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的